[自制PCB小技巧] 铜面防氧化

楼主(2009-03-12):
[自制PCB小技巧] 铜面防氧化

首先声明:
不要用手直接摸铜面,就能大大减慢铜面的氧化,即使你做了下面的防氧化流程,摸半天一样可能会氧化的

自己做PCB,一般没有表面的镍金/喷锡/OSP等工艺,一般都是裸铜板
裸铜板很容易氧化,表面变得很难看,影响焊接质量,也影响心情
如何实现防氧化,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所需试剂:柠檬酸、硫酸(由于购买硫酸不方便,此处用硫酸氢钠代替)

浓度:
柠檬酸 50g/L
硫酸(98%) 0.5%
份量不用很准,差不多就行
加水溶解(搅拌,没有玻璃棒,用的是热熔胶棒)
把板子扔进去,稍稍搅拌
几分钟后捞出来用纸擦干即可(尽量不要用手碰到)
几天后效果对比:(此样板为5mil/5mil单面热转印)

附1:小技巧,用橡皮可以高效的清洁铜面,效果很好(此样板为5mil/5mil单面热转印)

附2:相关帖子
双面热转印教程第一版:《一次双面板热转印制作,经验分享【恢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871571

过孔综述和PCB相关文献:《树脂基电路板 导通孔简述 + PCB相关资料大号资料包》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6212

7.5mil/7.5mil 热转印实物照片:《热转印 8 mil 线宽也许已经很可靠了【恢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9037

5mil/5mil 热转印实物照片:《新硒鼓,新配的FeCl3,热转印细线挑战(3.3mil失败,5mil成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4137

正在制作中:
黑孔直接电镀过孔工艺
热转印教程第二版
绿油防焊

网友:
有更简便的办法啊,买点金属清洗剂,一包十块多点吧.效果非常好的.还能去油呢.

楼主:
to 【1楼】 sipure
我做的是防氧化,而不仅是去除氧化

网友:
是的,就是防氧化,这种清洗剂象洗衣粉一样,溶一点到水里后,专门用来清洗金属的油污,我也拿来洗过电箱.干了后一点不生锈.

楼主:
to 【4楼】 sipure
能否提供购买方法,市场上金属清洗剂种类太多了,我会测试一下的
不过十几块钱的价格,并不比柠檬酸便宜

网友:
楼上,我用的这种叫除油王,一包一公斤装.是本地产的,你可以找下看有没有,测试下效果.

网友:
请教LZ板子上弯弯曲曲的线是用来做什么的哈?

楼主:
to 【8楼】 ppa2001
做触摸板
以前做过类似的,这次是改进版
上次的位于:
《热转印 8 mil 线宽也许已经很可靠了【恢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9037

网友:
俺做的防氧化更简单,PCB做好后,用无水酒精+松香溶液抹上一层,晾干即可。

网友:
用松香的怕发粘,一段时间后粘很多灰尘,还去不掉,这个比较讨厌啊。

网友:
我一般是把涂过酒精松香的pcb放在暖气片中间烤,效果很好

楼主:
to 【10楼】 Bigbird 、【13楼】 lilolog 山寨党
酒精松香也是一种常见方法,助焊效果很好,不过其比较粘手是个小遗憾

网友:
紫光绿油
不过12元就那么一点点实在是贵

网友:
我的作法是把处理好的电路板,用电吹风加热,上一层洒精松香水,再用电吹风加热吹干,这样处理的电路板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曾经有幸看过以色列50年代出的一个军用间谍电台,里边电路全部由一种半透明的物质包裹着,颜色好像是桐油,经过半个世纪了,还是亮闪闪的。

网友A:
我觉得镀锡很快很简单啊,拿烙铁堆一堆锡加点松香晃啊晃,很快就银光闪闪了,很有成就感。增加强度又耐氧化。

网友:
用烙干处理也可以吧,相比松香优点是可以导电,适合作开关之类的

网友:
楼上的,衡水搞电子待遇怎么样啊,我南宫的,在广东。

网友:
衡水电子业太少了,所以现在我没有工作

网友:
为什么不用阻焊绿油呢?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LZ,这样处理后的防氧化能力如何呢?

网友(2009-07-03):
请问下,在哪里买的,淘宝上吗?硫酸氢钠好像没有嘛,是什么亚、次硫酸氢钠的。。

网友:
提个问题,你这是用致密氧化膜来防止氧化吧?像铝氧工艺一样?
如果单看外观效果,感觉直接用3%的医用双氧水泡就可以做到了。
实际原理怎样,不太清楚。

网友:
还有:那张对比图里的,那个是做过处理的?

网友:
焊完板子,全部喷一层清漆,讲究一点,就喷三防漆,电路板专用的。
我见过户外LED,全喷的。

网友(2009-12-31):
5mil ???? 无机酸达人,是热转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转印,5mil是可靠工艺 ,再往下我的打印机已经很难清晰得打印出来了,等我攒钱买个新打印机,说不定能出2mil

网友:
强!!!!!

越看无机酸越像搞化学的了。。。

俺明天就试验 6mil线宽。。估计得试验好几次。

网友:
作个记号

网友:
无机酸,那个触摸板是用的啥原理??是电阻还是电容?

我记得好像在哪个帖子里看过,不知道咋画,当时也没感觉有啥用。。。不过触摸板倒蛮有用的,俺也想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是按电阻设计的,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没继续做……

网友(2010-05-21):
俺决定把无机酸的这个帖子,转贴到国外论坛去。

网友:
其实把焊锡膏加热,然后在板子上摸一层也可以防止氧化
不过好像用焊锡膏的人比较少的

网友:
焊锡膏伤板子
不能采用腐蚀的方法处理

PS:请lz上反应方程式

网友:
我也是用松香酒精溶液,以前有人告诉我,把电路板在热锡炉里面沾一下,然后用纯棉布抹掉,就是非常好的锡面,不过我没有锡炉,没有试过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43楼】gongnn  魔法师
我也是用松香酒精溶液,以前有人告诉我,把电路板在热锡炉里面沾一下,然后用纯棉布抹掉,就是非常好的锡面,不过我没有锡炉,没有试过

好主意。。得试试

网友:
柠檬酸和硫酸保护铜箔防止氧化的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2010-09-20):
喷一层遮盖漆,例如消光漆 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还要注意可焊性能,不易焊接也不好

网友(2012-09-23):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镀锡很快很简单啊,拿烙铁堆一堆锡加点松香晃啊晃,很快就银光闪闪了,很有成就感。增加强度又耐氧化 ...

镀锡伤板子!貌似有集肤效应说法!

网友:
锡的电阻大于铜的在铜上面镀锡在高频时由于集肤效应会使电阻变大,如果镀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