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9-03-12):
今天做了个有感无刷电机的驱动,电机一直没反映。后来用手去转了下转轴,电机就转起来了。难到是启动电机的问题?

网友:
有霍尔的吗 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读霍尔的状态

楼主:
是有霍尔的
一开始就读霍尔信号,再启动,接着做相应的切换。但是就是要用手转动(而且要转的比较快),才可以转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霍尔信号与换相没对好,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换相没有搞对吧

楼主:
但是我在软件上切换了N种情况呀
只要两种情况,用手转动才可以!
其他情况都不成。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PWM的占空比太小了(之前是7%),后来开到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