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操作系统uc/osII移植到PC机上,运行时出现如下对话框是什么原因啊?!请教

楼主(2009-03-12):
把操作系统uc/osII移植到PC机上时,如果只写一个任务,运行正常,如果写2个任务时
会出现:

E:\TASK\proj1.exe (注:这个是我生成的exe文件)
NTVDM CPU 遇到无效指令。
CS:0000 IP:0000 OP:63 01 F0 0D 8B 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 对话框,
请教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就是指令不兼容
没有移植好

网友:
这个还可以移植到pc上的 啊 ,张见识了

网友:
问什么不用原版的先试一下呢

网友:
呵呵,有创意,能否分享移植心得

网友(2009-04-13):
【2楼】 qzzz
积分:271
派别:
来自:        这个还可以移植到pc上的 啊 ,张见识了

..........................................................

你没看过或者没有认真看过labroase的书

第十四及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