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掉电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用CPLD控制一款旋变的解码芯片,这款解码芯片是5v供电,CPLD是3.3V供电,3.3V用5V通过1117转换过来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断电的时候,解码芯片在电压低于4V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向数据口输出一些错误的数据,由于CPLD是3.3v的还能正常工作一小会儿,就将这些错误的数据读出来了,导致整个系统工作错误。好在这款解码芯片有复位脚,复位脚为低电平时所有数据口位高阻态,我想选一款电源检测芯片,检测当电压降到4V以下时输出低电平给复位引脚,可是断电的时候系统已经没有稳定的电源给这款电源检测芯片供电,    希望哪位高手能推荐一些好的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低功耗低压差电源检测复位IC:

7021A 2.1 V
7022A 2.2 V
7024A 2.4 V
7027A 2.7 V
7033A 3.3 V
7039A 3.9 V
7044A 4.4 V
7050A 5.0 V
选用7044A就能在电压跌落到4.4V的时候,帮助芯片复位。他的封装有TO-92的,还有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