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用过合众达公司的DSP SEED_DEC643实验箱啊?

楼主(2009-03-12):
最近在实验室领了一套实验箱,型号是SEED—DTK643v1.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刚领回来很兴奋,弄了整整一天,但是一直都下不进程序,很是郁闷……

特向大家求助,请不吝赐教,小女先行谢过!!

网友:
呵呵……很眼熟阿……顶一个先……虽然不知道是虾米板子……

楼主:
5555555555……
不是吧?都没有人来帮帮忙啊?

网友(2009-04-11):
一个月之前的帖子,不过还是说一下吧,我也是用的这个箱子,很贵啊,上面的643板子市场价就上万,放在自己手里可要保护好了,坏了,赔不起,呵呵!!程序下不进去的原因,ccs对系统比较敏感,建议使用sp2,我之前用sp3的系统ccs就不能正常工作,后来改成sp2就好了。系统没问题的话,再检查检查仿真器驱动是否装好了,ccs是否连接上了试验箱等等。刚开始入门都会碰见很多问题,慢慢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