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选购请教

楼主(2009-03-12):
公司网络进行改造,要增加一个路由器,公司现有电脑约60台,为10mbps专线接入。要求可以进行IP与MAC绑定,带宽分配,P2P禁用等,预算在1000左右。

网友:
建议选择思科的路由器。http://www.360buy.com/products/670-699-700-2211-0-0-2113-0-0-0-1-1-1.html

楼主:
Linksys的路由器质量是好,转发性能也非常优秀,但是没有单个用户上网带宽限制等功能,不太适合我的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找一台旧电脑安装路由软件。

网友:
买个龙芯盒子,做路由器。

网友:
旧电脑装ROS最实用!什么功能都用!我们在网吧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
【2楼】 alan8918
积分:53
派别:
来自:
Linksys的路由器质量是好,转发性能也非常优秀,但是没有单个用户上网带宽限制等功能,不太适合我的需要,非常感谢。  ------
====================                                                                                                   安装   网络执法官 这类软件来监控

网友:
网络执法官这类软件只会让网络更卡!

网友:
【5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
电脑路由器可以上传一个上来吗!

网友:
网上找一下RouterOS2.9.27,要刻成光盘才能安装的。我装有10台左右运行有两年多了,除了风扇坏之外很少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