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翻译志愿者--MikroKopter-Tool软件的使用

楼主(2009-03-12):
为了能使大家能快速的玩转德国人的四轴,现征集翻译志愿者对他们的设置调试软件进行翻译。
翻译内容是以下的网页:  (德式英文)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ikroKopter-Tool

网友:
支持。。。。顶一个。。。里面只要是精髓的部分。。。好多好多都是德文的。

网友:
【楼主位】 pitolan
好样的!

网友:
一定要顶起来。。。。楼主!看样子没人理啊。。。这样吧!我试着来搞定它!反正我调试主控板的时候马上要用到了:)

网友:
好主意,自己没能力翻译,鼓励下。

网友:
英文就报个名,德式英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也报名了,自己也看过一点

网友:
翻译了1/3。。。。。嗨!感觉怪怪的,有点难度!。。。有点看不懂~:(

网友:
似懂非懂的不知是英文还是德文

网友:
MIKRO-TOOL 使用手册放出。。。。、供给四轴的爱好者 参考!学习!。。。。如发现错误,不准确的地方,请校准。。。。

网友:
太好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顶起来,谢谢了。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
希望能有相关的人士能帮忙在我给出的MIRKOKOPRER TOOL使用手册上增加下图文说明。。。最好是能一步步调试。。。个人感觉对这个手册研究不透。似懂非懂的!(马上要入手遥控器了也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
要顶起来也。。。怎么没有人回答呢?TO feng_matrix ...能否帮下忙?
~~~~~~~~~~~~~~~~~~~~~~~~~~~~~~~~~~~~~~~~~~~~~~~~~~~~~~~~~
这是我所理解的。。希望大家指点。更正!

网友(2009-04-13):
新版 MikroKopter-Tool 软件作了人性化改进,多以图片形式出现,翻译新版可能容易些.

网友:
我可以来尝试一下:-)。
就是不知道是否论坛中已经有人翻译好了?

网友:
【14楼】 gl516

你这页的选项从上倒下分别为
1. 高度控制 (选上后可以激活高度传感器, 通过预设数值或者开关在飞行时打开,关闭高度控制)
2. 高度限制 (选上后可以通过预设值或者模拟通道设置最高飞行高度
3. 倾斜保持 (选上后当飞行器倾斜, 他会保持倾斜角度,而不会自动回到平衡位置)
4. 电子罗盘 (选上后激活电子罗盘)
5. 方向保持 (选上后机头指向保持起飞时的方向)
6. GPS (打开GPS功能,可以通过三位开关通道设定GPS功能)
7.  具体功能不清楚
8. 倾斜限制 (选上后会限制了4轴的倾斜状态,防止倾斜过度)

网友:
to RickZhou:

关于“倾斜限制”,是否实验过?效果如何?

我在代码里找到对应的段落:void Mittelwert(void):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DREHRATEN_BEGRENZER && !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if(MesswertNick > 200)       MesswertNick += 4 * (MesswertNick - 200);
    else if(MesswertNick < -200) MesswertNick += 4 * (MesswertNick + 200);
    if(MesswertRoll > 200)       MesswertRoll += 4 * (MesswertRoll - 200);
    else if(MesswertRoll < -200) MesswertRoll += 4 * (MesswertRoll + 200);
  }

感觉是将Pitch和Roll的实际测量值放大,使其快速动作,恢复平衡。不知理解的对否?

网友:
支持!先下下来看看,谢谢!支持!

网友:
呵呵。。今晚去下载个新版本的MK-TOOL去研究下,,,还是看不懂里面的参数设置。。。个人感觉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进行设置的话(只单单设置遥控器的通道映射)。。起飞有很大的问题。。。还要结合波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