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NY263-268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请问市场上有现成的变压器吗?去买也不知道如何描述

楼主(2009-03-12):
想在小产品上直接用市电,里面有单片机工作。开关电源这方面不是很懂。所以决定用TNY263-268典型电路,但是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去买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描述。

网友:
你就把TNY263-268的应用指南里面的绕法给做变压器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2):
没有成品变压器,全都是定制的,做实验的话就自己绕吧

网友:
兄弟,自己绕吧,我这里都绕了n个了。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top系列,一般成本有点要求,用3842

网友:
TNY 的好处就是可以不要偏置绕组提供 IC 工作的电流,而是直接从连接开关变压器的芯片内部 MOS 获得并经一个 0.1uf 电容去藕,给 IC 作为电源,这样不仅自己绕变压器容易,还可以用于从别处得到的乱七八糟的变压器,我就用随便买到的人家处理的变压器做成,可以做到差不多 10W(TNY255)。

实验电路,没有 EMI 电感和安规电容

稳压性能不是太好,电压跌了 0.4V 这样

和 TOP 一样简洁的电路

人家处理卖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