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换刀,解决 Z 轴重复对刀的利器

楼主(2009-03-13):
有套套的就是好用 (原文件名:DSC06174.JPG)

看官看明白了吗?

装好刀后(套子顶到底),人工对刀(电表短路法),取得Z轴对刀值。
下次雕刻一样后的板子,换上这把刀时,直接输入这个值,就行了。屡试不爽 -)

楼主:
脑袋又浮出新的构想:

如果能设计一个套 "套子" 的工具,所有的刀的长度都一样,那所有的刀有一个标准值的对刀点,只要换刀,不用对刀,哈

阿莫能请峰记设计一下吗?

网友:
PCB钻通常都是有套环的,靠套环的颜色区别直径
各种颜色代表的直径,我找一下,以前发过的资料里面有

网友:
晕!现在的接口板(或驱动板)不是都有对刀功能嘛!楼主这样太麻烦啦了,换刀时你只要移动XY轴时手动对Z就可以啦!!万试万爽!!

还有套套不是固定死得用点力就能移动!!要不你试试就知!!~

楼主:
【5楼】 sunsetboy

个人的机器不同,配备不同,用法不同.....
个人习惯不同,做法不同,想法不同.....

网友:
都是好方法啊。

楼主:
这个套子,套上3.175的刀,紧度很好,需要用两只工具钳子才能把套子取下来,套上去也是一样,手是掰不动的。

网友:
我已经购置了5盒共50把雕刻转头

等米JJ来了就试试短路的方法如何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