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2.4G的遥控

楼主(2009-03-13):
请问有谁用过2.4G的遥控,如下面的,不知是否可以用在四轴上,接收器得如何连接?请教

产品名称:SPRINGRC 2.4GHz 六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发射机型号:TG661
发射频率:2.4GHz-2.483GHz
调制方式:FSK
尺寸:201*192*60mm
微调:电子微调
使用温度:-20°-70°
用途:飞机/车/船

接收机型号:RG661
通道数:六通道
输入电压:4.8--6V
重量:6g
尺寸:34*20*14mm
接收机天线长度:14cm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0078&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d6fd1b527682c40c8d1634dfdabc16c2.jhtml

网友:
我是一个外行,只是隐隐感觉:
一、没写遥控距离?
二、2.4G 穿透性如何?遇到下雨天衰减厉害吗?这个频段可能不适合在野外用吧?

网友:
如果加上PA的话,2.4G还是能遥控个几百米的
穿透性基本没有,呵
2.4G=准微波

网友:
毕竟是新一代的产品,不会走下坡路的。
同等功率,2.4G距离比72M的远多了。据说Futaba2.4G设备100mW的功率可以达到1公里距离。而72M的需要700mW以上。
接收机跟普通接收机一样连就行了。因为舵机信号是标准的。

网友:
用在4轴上要注意
1. 由于是全数字的, 所以接收机内部未必有混合ppm通道.
2. 注意混合ppm通道的时序问题

我的futaba R617FS 是7通道的接收机, 但是内部只有1-5通道的混合信号, 而6,7通道是单片机直接输出标准的舵机信号的.
而时序也很古怪,是6,7,1,2,3,4,5

楼主:
现在市面上的大都是遥控与视频分开传输,而且视频是模拟信号传输。
是否可以使用数传电台,做四轴遥控。同时,也传数字视频语音信号?

网友:
to 【6楼】 sunsmile78

其实分成两个系统也很自然。遥控是地面到航空器的单工,而视频一般是航空器传到地面的。如果用同一套系统,应该要求分时传送,这样带宽资源就显得比较紧张了。独立系统就不用管这些了。

楼主:
请问这款2.4G的接收器RG661,应如何改造,取PP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