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pitolan的套件加工的怎么样了,我也订了一套:)

楼主(2009-03-13):
不知道pitolan的套件加工的怎么样了,我也订了一套。
pitolan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位】 sunsmile78
不知道pitolan的套件加工的怎么样了,我也订了一套。
pitolan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
-------------------------------------------------------

這是你的權利﹐而向大家匯報進度也是我的義務﹐沒有及時上報﹐已經是我的失誤。

現在電調全部焊接﹐調試完成﹐飛控板在焊。

网友:
【2楼】 pitolan

好样的.

网友:
【2楼】 pitolan

冲你这番话,我也要定一套!不过得等到发工资才能定!呵

网友:
多少钱一套呢?

网友:
【5楼】 huangpeifeng
多少钱一套呢?
-------------------------------------

請參考這個貼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1278&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哈哈   谢谢pitolan   我也定了    是说一起发货么 ?

网友:
我想订一套,怎样下订单阿?谢谢

网友:
pitolan   不知道目前进展如何呢?

网友:
TO ALL

焊接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公司剛剛一個新項目開案了﹐事比較的多)﹐現在主要是主板的焊接和等支架來了進行總裝及測試了。

网友:
我也定了一套,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到手的就是参数调整好的,加电就可以飞的那种?

网友:
【11楼】 cnmusic
我也定了一套,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到手的就是参数调整好的,加电就可以飞的那种?
-----------------------------------------------------------------------------------

是到手就可以飞的。

网友:
TO ALL:

向大家匯報下進度﹐目前已經全部裝好了五台(家里沒有停機棚﹐都放不下了﹕) )﹐并都試飛過了﹐所用的程序都是我直接修改好參考后燒錄進去就不需要作任何的調試就可以用的。等貨發出后我再把程序傳上來。

余下的几套都裝好大部份了﹐我會在今明兩天的晚上裝完﹐爭取周三寄出。

可能進度有點拖后了﹐對不住大家了﹐時間主要用在了程序的修改上﹐另外由于我家里的電腦不爭氣﹐壞了﹐還沒時間修電腦呢﹐先借了台本本來調試。

网友:
辛苦了pitolan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哪天可以发货...呵呵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