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试电源端子短路了,还能工作????

楼主(2009-03-13):
5V转3.3V 电路3.3V管脚输出一直是4V,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端子地和电源导通了,上电后系统居然还能工作,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用什么档测的啊?

网友:
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一般不是导通,是电源里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充电,用二极管档多接触一段时间,慢慢电压上去了,就不叫唤了。

楼主:
发现5V-3.3V管脚接错了,用二极管档测电源接口,地与电源还是短路的,上电以后就正常了,不清楚是哪里的原因,我按照3L朋友说的试了一下,发现多接触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