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69和电源LM2596组合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用的是AVR169芯片,电源是用LM2596(3A),12V电源输入,MCU的BOD设置的是4.3V电压,电源的输入有4700U/35V两个大电容进行掉电保护,输出电感22UH输出电容是470U/16V,输出电压是4.96V.碰到的现象是上电一直复位状态,我把BOD改成2.7V电压就正常.把输出电容改小或者把输出电感改小也正常.是不是输出电容和电感不匹配导致了这个现象,但是电压一直是稳的,纹波很小……哪位高手能帮我解释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去掉电源,直接用5V电源机器进行测试,正常,当电源慢慢调到4.9,4.8的时候就不行了,我的169芯片是1.8V-5.5V的工作电压的

网友:
是不是跟纹波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