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使用的欧姆龙机械限位开关,厂家标称是5万次寿命,我们已经测试了480万次,仍在正常

楼主(2009-03-13):
这个开关, 是我们从欧姆龙授权代理处采购的(通过欧姆龙的网站查到该代理)。所以,肯定应该是正品,供应商也保证假一罚十倍。

测试的详情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4626&bbs_page_no=1&bbs_id=1027

电路图中的S2就是这个开关:
ourdev_424484.pdf(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cnc_cable_checker.pdf)  。 它几乎不通过电流。

有网友说,电流少,寿命自然是较长。 但也无法解释180万次(仍在工作中), 与5万次的差距。 而且,限位开关按厂家的指标,通过的电流也是很少的。

网友:
国外厂家的数据是很保守的,而且是最严酷条件下的

网友:
挑了一个欧姆龙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开关做测试 呵呵

网友:
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再测试,呵
然后切换到低温再测

楼主:
我真的有兴趣知道,是这个开关先坏,或是我们的测试机器先坏。(已经每天24小时不停的测试了好几天了)。

另:我们测试的电线,到目前为止,一条也没有断。。 测试仍在继续。

楼主:
【2楼】 luangzc
挑了一个欧姆龙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开关做测试 呵呵
-------------------------------
我们第一批订了2000只(300台雕刻机),随机拿出一只测试的。
注:是上海欧姆龙生产的。

【3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再测试,呵
然后切换到低温再测
-------------------------------
抱歉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条件。 有条件的网友,我可以寄几只样品给大家测试。

网友:
1楼有道理,通常厂家给的数据都是很保守的数据,比如MEGA单片机不一样被人上到三十多MHz运行吗

厂家的数据一般是在规定的条件下最多能工作的时间(次数)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阿莫在这儿宣传这个“山寨”雕刻机的用料质量一流!

为什么上引号呢,因为将来可能成为正规军,看其发展吧

楼主:
可以开设一个赌局: 这个开关,能否承受300万次的折磨?

我感觉可以 :)  结果过几天就能出来了。。。

楼主:
【6楼】 billowtust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阿莫在这儿宣传这个“山寨”雕刻机的用料质量一流!
-----------------------------------------
呵呵,无论是优点或缺点,我们都会公开的。

比如这次测试的主角:我们花了69000元生产的屏蔽线,我认为很可能过不了不停90度弯曲这一关。(现在的测试基本是排除了这个大角度弯曲的)。

下一个测试就会是不停90度弯曲。 如果我们已经采购好的线材不合格,我也会毫不留情的将它淘汰。事实上,我已经找好了一种SONY 原装OEM耳机线作为后备了。

网友:
你换高温,高湿,粉尘,低温等环境试试,
结果可能就不一样,厂家是保守的指标,严谨

网友:
电流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厂家标称的5万次, 可能还有其他条件的限制, 比如温湿度啊, 空气中粉尘含量啊之类的. 而且到寿命判据不一定是功能失效, 可能是接触电阻增大到一定程度, 回弹力变化一定程度之类. 就是说厂家规定的5万次, 应该是动作5万次之后开关的状态跟新的还足够近, 而不是动作5万次就会坏掉(失去功能).

而且单纯从机械角度来说, 这类开关的弹簧片的寿命应当是大大高于5万次的. 薄膜开关的锅仔片有很多都能标称100万次寿命...

网友:
比如说规定切换电流时,因触点烧蚀,接触电阻变大,5万次时指标小于多少欧,这是电气寿命,你现在用的电流小,几乎没烧蚀,测试的是触点机械寿命,你看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指标都高于电气寿命指标就好理解了

网友:
【10楼】 kite2006
你换高温,高湿,粉尘,低温等环境试试,
结果可能就不一样,厂家是保守的指标,严谨
-------------------------

一定要这样的话就只有把JJ放到桑拿房或冷柜里,然后再撒几把盐,撒几把面粉....

网友:
阿莫, 可能你的测试方法与厂家的测试方法不同

网友:
我公司原来也使用了OMRON的轻触开关,但后来为了成本用了正泰的,前都一般都使用寿命在10年以上,后都也到产品上也有三四年了,平均每天在4-5K次!

网友:
很明显,不断的测试,按钮表面的磨损没时间氧化,所以你再测180万次估计也是可能的,应该测试一段时间然后放一段时间,再测

网友:
是整批在各种条件下的保证。  就好比你生产1W台机。可以用10年。 但你一定不会标10年的一样。一般是1/3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电流小造成的

网友:
呵呵看了上面机子上的红色和蓝色的线材不错,过去用过,绝缘皮耐高温,整体直流电阻小。过去做通信直放站上用做电源线,但没有用在像雕刻机这样的情况。看看最后的测试效果。

网友:
不用做什么解释,这就是能力,为什么丰田车的故障率全世界最低,为什么登上了青藏高原、深入中亚沙漠到处跑的都是牛头,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说变态也行,叫登峰造极也罢,可靠性、质量、标准化....。日本人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不争的事实。

楼主:
知道国内号称5万次寿命的轻触按钮是什么质量吗?

我不敢说是全部,但至少深圳市场上90%的都是这种德性:

1. 厂家号称5万次甚至是10万次。

2. 用户焊到板上,还没有使用,估计就有10%左右阵亡。

3. 交到用户手上,不到三个月,估计有10%以上阵亡。

4. 一年后,能不损坏的算是比较奇迹的了。

5. 三年后,如果仍在正常使用,就是真的奇迹了。

而同样的,国外的一些品牌电器,在垃圾场日晒雨淋后,以洋垃圾进入中国市场重新被消费,按钮开关很少有坏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目前用的一种说是欧姆龙原装的,有烟雾环境并结露时大概几天就会出现不良,如果干燥环境,还没有发现问题。国产的那些说是最好的,上板后的确有很多不良的,可是到不了10%的。
老大,你那里卖的那些国产的也这样吗?

网友:
雕刻机工作时粉尘较多,现在在相对干净的情况下测试与实际不一样。当然这样的质量的确已经很强!
可否搞个罩罩着,放点杂质,再加个风扇搅拌。每隔N万下测测触点电阻。

网友:
阿莫:
  180万次后您的“线材测试器”里的含油轴套和光轴有磨损的情况吗?

网友:
我们单位采用NEC旧的继电器,起码几十万只了,竟然没有一只用坏的,除非焊上之前本身破损,不服不行.
用过一段国内的继电器,根本没法比,跟21楼阿莫说的差不多

网友:
5W次是最保守估计,
呵呵
300W嫩,估计有可能,
但是要考虑时间的问题,
呵呵
阿莫是短时间测试的,
但是时间放到5-20年,估计就难了
个人意见,纯属瞎掰,

网友:
【21楼】 armok 阿莫
嗯. 说得不客气一点, 电子市场就是大垃圾堆...
经验和运气都好的话, 可以找到超值的好东西, 但是谁也不敢保证
不过要是没这个心情去淘, 还是去找名牌厂商的授权代理最方便~

网友:
【25楼】 lookavr 新
我们单位采用NEC旧的继电器,起码几十万只了,竟然没有一只用坏的,除非焊上之前本身破损,不服不行.
用过一段国内的继电器,根本没法比,跟21楼阿莫说的差不多
-----------------------
夸张了!

网友:
omron说的5W次?
什么型号的?我查了一个机械寿命可以到1500w次的,电气寿命75w(这个和负载有关的吧)

WL系列的行程开关

omron的继电器G6S 上亿次的机械寿命

网友:
正常吧,我们以前测试国产中间继电器(标称寿命10万次,市场上20块钱一个的那种),测试时后面带一个很大的接触器,1秒钟动作一次,一共运行了50万次也没任何问题呀,后来老总说寿命足够了就停止了!

网友:
一天用一万次并不代表能一年用一万次!

大多数电子器件都是在停用后再用才坏的!

5W次的指标对普通要求也够了.有些情况就根本不能作为指标.

网友:
在本地电子市场买过深圳某公司(台湾人的)的继电器,在市场里找的1.8一个,用了几万个质量非常好。
于是直接联系厂方的代理商,一问价格居然要4块一个。听说我们买了1.8一个,代理商很奇怪。对我们买的继电器进行鉴定。结论是真货,但是过期品。它们公司有一个规定,生产以后库存12个月没有销售的都要销毁处理。结果估计是内部有鬼偷着卖出来。。。。

不过还是佩服它们,过期销毁比较有勇气(虽然有内鬼)

网友:
高速冲床:4次/秒,一天5小时:5*3600*4=72000次.
180W--不到一个月!

网友:
环境因素。测试的是短时间达到的次数。    潮湿或者氧化等  。还有一个是通过触点的电流

理性看待,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国外好多企业生产的元器件都要过期销毁,看到整箱的元器件被销毁,心疼啊,再看看国内,食品过期换个标签居然还能买

网友:
其实销毁不如降价甩卖,不贴标签,就当垃圾,按斤卖,还能回收一点钱,也可以给某些要求不高的人使用(比如做实验)。

建议阿莫加一包面粉和一个风扇测试,粉尘影响不小。
加湿可以用超声加湿器,高温可以用小电炉解决

网友:
五万次指的是仍然符合SPEC吧? 比如行程,触发弹力, 接触电阻仍然在SPEC内吧?

楼主:
现在已经是300万次了。。。

线还没有断。。。。

看来这个测试要中断了。。。。真的是机器坏了,线还没有断。。。

网友:
限位开关??晕!!阿莫你就不搞这种无用功啦!!你不知限位开关在你JJ上的作用吗?还有你的JJ到买家手上就会打上几十万次(要是真得是这样那就大件事啦!)!,阿莫你现在要做就是尽快把JJ送到买家手上(好象大家网友也等了很长时间啦吧!),还有阿莫你总是看不起国产的商品!你不看下国产与入口商品价格!!就好比我们公司那台数控冲上那压抓(最要抓住板金来回运动的主要件,材料性能要求比较高)中的一只主要的螺栓(基本上一年要换一次),原厂(国外数控厂)天价是50元,我一老火在五金花30元买了一包(100件装)就算它一个月换一件那也换上几年吧(现在实际情况也是3个月就要换一次)!你看看那个性价比较高!
钱要花在刀刃!就好比你这限位开关用一般就可以拿这份钱用在其它主要件上(如主轴,轴承,电机,光轴上这样整体价格就会降很多!),你这种做法好好~~好象有点"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一台机械中每个部件要需要"精品"要答配的好性价比又高才是精品!!

网友:
5万次是厂家“担保”的,在规格书上允许的工作条件下如果没达到5万次,你可以去索赔,超过5万次还能用,便宜归你,但继续使用如果出现问题造成损失,责任也是你担。

说白了,这个数字是个法律问题。

楼主:
【42楼】 sunsetboy
-------------------------
呵呵,你没有看清楚情况就乱发一通。

这个限位开关,并不是我们的测试重点。我们的测试重点是线材是否适合有运动的拖链上。

而这个限位开关,是用作检测次数的。原来的估计是5万次要更换一只。只是无意发现竟然到了180万次还没有坏。所以,才有这个讨论。

搞技术的人,如果连这点好奇与探讨的兴趣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网友:
莫老大,会唔会有触点抖动,而你个counter又无delay10ms呀。

网友:
带上额定电流再说啦。
干节点是几乎没有寿命限制的……我们给电话局做环境监控的通信就是用干节点做的……已经应用7-8年啦……那可是按bit来改变状态的……
湿节点的寿命不会超过厂家太多的。尤其是接触电流曲线以及触点粘连比较典型的失效。

楼主:
【46楼】 utopia
莫老大,会唔会有触点抖动,而你个counter又无delay10ms呀。
------------------------
我们使用的这个 counter, 本身是还有除抖动功能的。如果调整得太厉害,有时甚至不会计数。所以,我们是调试过它的除抖动功能,确保每一次的接触都是准确的。

【47楼】 nano 纳诺
带上额定电流再说啦。
------------------------
有道理。厂家公布的5万次,应该是带一定的电流的。我们的基本上没有电流,也导致了它的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
开关的触点是镀银的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每次都会烧掉一点所以很快就坏了如果没什么电流那开关的寿命就在机械部分了!~

网友: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在低电流的情况下触点寿命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关键寿命在弹簧。可是我觉得在雕刻机上使用限位开关应该是限位用的吧,自然是限位那基本来说应该几年都不会碰一次才对,如果总是碰到限位那就是程序设计有问题了。楼主不会因为它寿命长想用来做原点检测吧?

网友:
在有灰尘和大电流的情况下,对触点的影响可能会强得多;比如可能会产生电弧之类的东西,触点工作不良,开关也就废掉了.
以前听说过有的开关有触点自动清洁的功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这个帖子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COOL 了。

这个测试明天将结束。然后,直接跳到下一个测试: 导线弯曲90度后的折断寿命。。

网友:
早年用93C46,号称是10W次寿命,编程测试,到200W次才见故障。。。

后来学到一点,自己的产品做出来测出来是什么样的极限情况,除以10对外宣布。

1、测试的个体不代表全部;你可以这样设想,即使欧姆龙,也有故障率吧,就算万分之一,如果你挑到有毛病的那个测。。。
2、测试的环境不代表实际环境;温度、湿度、变化的温度、变化的湿度。。。
3、测试的方法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用法,比如楼上兄弟说的:一天10次,不能完全代表10天10次。

总结:我高兴啊。。。

网友:
厂家至少要对产品的平局极限寿命以下3倍为标称寿命的说

网友:
佩服阿莫的严谨  现在测试的线材是用到第一批雕刻机上的吗 是的话这批网友就太幸运了 用山寨的价格 买进口的品质

楼主:
后记:测试到了480万次,线仍没有断,开关仍能正常使用。

只好停止这个测试了,否则测试机器真的会先坏。

网友:
能看看光轴的情况吗

楼主:
光轴几乎没有磨损。

轴套只是我们在市场上的8角一只的。磨损情况也算正常。

网友:
我的一点看法: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损坏的多是触点氧化造成的,国货多采用镀银,时间一长就变黑,和通过的电流到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在额定电流以内)。欧姆龙的触点要好的多,不容易氧化,开关次数到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买回JJ一年之后,一次误操作 触点失效了........

网友:
这个贴子从头看到尾,似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做出比较正确的解释,标称的5万次寿命,这是个统计数据,用一个做试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就和工控里所说的安全工作时间一样,都是一个统计数据,厂家做测试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一定的数量同时工作,直到有一只损坏为止,工作时间×数量,得出寿命,应该还要乘个系数,经过多次测试,然后平均,还有一种统计方式在此就不说了(上不得台面的),所以寿命只是个统计时间,而非确切的数据,所以再管理严格的公司的产品,描述都是xxK次,如果碰到标称10W次,用了几百次就有问题的,你能做的是再换一只,如果几次都是这个情况可以向厂家进行咨询沟通来解决。

网友:
顶楼上,

厂家给的5万次寿命,应该是,从任意多个开关中挑出任意多个,同时工作,其中任何一个的寿命大于等于5万次,

网友:
一般厂家提供的都是最小值吧

网友(2009-04-13):
电流应该很小所以寿命长,限位开关一类国标是按照GB14048.5来认证的,就一般而言发热电流应在几个A左右,具体操作性能要看使用类别等,可以上CQC查一下,或者向企业要试验报告及证书看看,给我型号我也帮你查查呵呵

网友:
GB14048.5中关于产品的通电寿命试验次数 (原文件名:kg.jpg)

呵呵,没事找个GB14048.5,14048.1 就知道开关需要做哪些试验了~
不过有些国外企业自已有自己的企标,都比国标高的~

最好看该开关的触点,曾经见过整个一完全纯银地~不过一般都是镀层的~毕竟有成本

网友:
看样本有几个,只有一个的话,可能是你遇到了威布尔曲线里面,概率最低最顽强的那个;如果有很多个样本,则说明你的测试条件和厂家给的测试条件不相符,或者厂家标错了。
这是可靠性里最基本的知识,阿莫看来要补习下了,呵呵。

网友:
应该用一个小批量测试,极个别的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一个触点开关都能引起大家如此激烈的讨论,阿莫幸亏现在是做雕刻机没有做飞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楼上你别说。。。前几天真的有一位做飞机的退役军人过来参观我们的雕刻机生产线。

小提示:迟些大家将知道这次参观的来由。与四轴有关的。

网友:
在阿莫这里要带降压药   好消息太多了

网友:
amork的这种测试方法相当于测机械寿命而不是电气寿命。
这类产品的机械寿命通常都300万次~500万次之间,例如接触器的电寿命一般是100万次,机械寿命是1000万次。小型电磁继电器的寿命是10万次而机械寿命可达100万次以上。如果是电气寿命试验方法就不是这样的,根据GB 14048产品的使用类别决定其试验方法,这种限位开关也经常用在AC220V以上的场合,用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之类的线圈负载,触点很容易就会发生熔焊的。

网友:
当然这类产品里OMRON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日本人总是有些变态的。

网友(2009-06-03):
不过载的话有的用呢.

网友:
建议250V 5(2)A电流 50HZ   通5S  停5S做测试    ----我不知道额定值----
测试下来估计为5万2千次就挂了!!!!
相信小日本设计产品寿命非常精准!!!

网友:
楼上正解
测试环境不同,导致数据不同

网友:
我工作的上海金桥加工区就有欧姆龙的工厂!哈哈

网友:
某国原装和made in china 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5万次是额定功率下满行程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