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口 输入时 上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03-13):
avr i/o口 输入时 上拉电阻的作用,难道是为了输出电流(ua)吗

网友:
空载是,维持高状态

网友A:
不接上拉,则外部无输入,(例如悬空,根本没元件)时,输入状态不确定,要么外部接上拉,以维持输入确定在高电平状态。

网友:
对比悬空无用的IO口,拉高IO口有助于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有些情况,却需要断开上拉电阻,例如以前很热烈的LED触摸开关,就是检测LED的结电容电位,先通过内部上拉电阻给结电容充电,然后断开上拉,输入端测量电容的电压。电容通过高输入电阻放电。

楼主:
你们的答复非常好,
希望写书的作者,
在出书时,
在硬件设计部分能给予一些,
解释说明

网友(2011-03-31):
看来大多人和我一样,基本功没学好
模电都很失败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A:
不接上拉,则外部无输入,(例如悬空,根本没元件)时,输入状态不确定,要么外部接上拉,以维持输入确定在 ...

我想问下,如果不接上拉电阻,那就是直接给电,那就是高电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