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识别APE格式音乐的真伪

楼主(2009-03-13):
用Foobar把APE格式的音乐转换成WAV格式。如果是APE是全盘抓取的,只需转换一首歌出来,识别这首歌的真伪就可判断这张APE的真伪!

开始转换(转换输出的文件名命名为:0.wav)

将auCDtect.exe和要鉴定的音频文件(wav格式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中(如测试所用目录:C:\auCDtect.exe)
运行DOS

跳转到存放auCDtect.exe的目录(如测试所用目录:C:\)
运行:auCDtect.exe 0.wav

分析中:

结果(APE):

如果是320K MP3转的WAV的测试结果(我没有MP3的歌曲,这个截图是借别人的)

auCDtect-0.8下载:

楼主:
1. 经过测试这个软件能够较精确鉴定无损音频文件(ape/flac/wav等)是否是真正的无损的还是用mp3等有损音频格式转换的。
2. 美中不足的是他不能精确鉴别出相应的有损格式的类型,只是对所有不是真正的无损的文件一律解释为可能是MPEG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性 (不过这样的检测结果对于我们也已经足够了)。
3. 对于整盘抓轨的文件不能分别对每一轨做出检测和判断,只能将整个CDImage.wav文件作为一个文件来检测。所以要想精确检测每一个音轨最好还是抽样分轨检测。
4. 另外,对于一些使用早期编码技术的音频文件,即使分轨检测,检测结果也只能看出是CDDA,且可能性也很低,平均约在50%左右。但没有提示为MPEG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这个软件还是很不错的,比用眼睛观看图谱精确、直观得多。

网友:
这东西用过,不怎么好用.呵呵.做一个批处理用来处理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文件.
感觉好就好.我觉得.
如果要追求真正的好音质,还是买原版的CD爽.

网友:
如果真伪要软件才能识别的话,真伪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网友(2010-04-08):
直接看文件的频谱就得了:

MP3还原的:

CD抓的:

网友:
没看出频谱奥妙,彩虹能否说说?

网友:
开foobar的声谱看看就知道了,楼主提到的软件也是分析频谱罢了。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频谱奥妙,彩虹能否说说?

上图的MP3文件在17KHZ以上的声音删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见,这点最明显了。

网友:
如果连耳朵都分辨不出,那真假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foobar的声谱看看就知道了,楼主提到的软件也是分析频谱罢了。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频谱奥妙,彩虹能否说说?
上图的MP3文件在17KHZ以上的声音删去了。

谢谢,这个比较明显。问题是频谱都没超过17k的文件怎么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看文件的频谱就得了:
MP3还原的:

引用图片
CD抓的:

引用图片......
彩虹用的什么软件看频谱的???

网友:
回LS,FB也可以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LS,FB也可以看的
FB是FOOBAR吗???
我下的彩虹传的那个foobar2000没找到看的功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连耳朵都分辨不出,那真假还有什么意义呢。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

网友:
这个软件看来很不错。

我用 auCDtect *.wav 测试了一下我手上的 wav 文件,全部正常。

楼主:
嘿嘿,迟来的COOL

网友(2010-07-04):
我是用一个专门的软件进行判别的~~~~~~~~

网友(2011-12-31):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