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不能跳到SRAM中执行?

楼主(2009-03-13):
2148的SRAM的地址空间:
0x40000000 - 0x40008000

从flash开始跑,跑啊跑

在SRAM里构造出一段代码出来:
    $t
    __PLT
        0x00000000:    4778        xG      BX       pc
        0x00000002:    46c0        .F      MOV      r8,r8
    $a
        0x00000004:    e59fc000    ....    LDR      r12,[pc,#0]    ; [0xc] = 0
        0x00000008:    e12fff1c    ../.    BX       r12
    $d
        0x0000000c:    00000000    ....    DCD    0
    $a
    .text
    test_function
        0x00000010:    e28f0008    ....    ADR      r0,{pc}+0x10 ; 0x20
        0x00000014:    eafffffa    ....    B        0x4
    rtm_main
        0x00000018:    e28f0000    ....    ADR      r0,{pc}+8 ; 0x20
        0x0000001c:    eafffff8    ....    B        0x4
    $d
        0x00000020:    6c6c6548    Hell    DCD    1819043144
        0x00000024:    6f4d206f    o Mo    DCD    1867325551
        0x00000028:    656c7564    dule    DCD    1701606756
        0x0000002c:    0000000a    ....    DCD    10

左边的是从0地址开始,把它搬移到0x40001D48,0x0000000c处悬而未决的地址也解析好了。rtm_main是这段代码的入口(新的地址是0x40001D60),然后继续跑。。。

等要执行rtm_main的时候就: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01D6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用的Keil uVision仿真,难道是仿真的缘故?还是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楼主:
晕大了,估计是Keil uVision仿真的缘故,试过了,用AT91SAM7S256仿真运行也不行。

楼主:
Keil uVision仿真设置的缘故,在uVision命令行下设置:
MAP 0x40000000,0x40008000 read write exec
就可以了

嘿嘿,动态模块载入终于有个雏形了!

发现一个好处,相同的二进制模块,在LPC2148下和AT91SAM7S256下居然是通用的,不用重新编译。坏处当然是不好调试了,暂时只能调汇编。

网友:
把一个.BIN文件加载到内存当中运行,理论上是可以的,前提是为这个BIN分配好资源

楼主:
就是资源不好分配,

加载bin文件有三个难点:
1、一般bin文件需要采用重定位方式编译,在加载的时候需要做符号的重定位,让代码中的引用指向正确的位置。
2、在卸载时(如果支持,或需要支持当bin中的任务出错时进行动态删除这个模块),需要把模块中创建的对象,分配的内存块等正确释放。
3、在调试模块时,能够让一些调试器能够支持,因为加载到内存的文件地址已经和初始的地址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