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PPM解码值

楼主(2009-03-13):
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TDF6A这个遥控器只要远一点就会产生PPM抖动.不知是接收机还是发射机的问题,不过离的很近没有问题.
准备加大功率管把遥控器功率入到十五W再试.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8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8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8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4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4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8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7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7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3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7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7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3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3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7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1        6_251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1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39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39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3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5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9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80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5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3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1_406        2_374        3_258        4_379        5_240        6_252

网友:
这么一堆东西,是什么啊!你好歹也给个说明啊!我想帮都使不上劲。
这比找人看程序,但不注释还恶劣,至少那个还知道是程序,这个连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1楼】 flyunlimit 兔斯基

六通接收机PPM的解码值.
SIGNAL(SIG_INPUT_CAPTURE1)
{
        static unsigned int AltICR=0;
        signed int signal = 0,tmp;
        static int index;

        signal = (unsigned int) ICR1 - AltICR;
        AltICR = ICR1;

        if((signal > 1000) && (signal < 7000))
    {
        index = 1        ;
    }
        else
        {
                if(index <=6)
        {
            if((signal > 220) && (signal < 550))
            {
                            tmp = (3 * (PPM_in[index]) + signal) / 4;
                if(tmp > signal+1) tmp--; else
                if(tmp < signal-1) tmp++;
                PPM_in[index] = tmp;
             }
                 index++;
                 }
        }
}

网友:
晕,拿EXCEL做个曲线图多好。

楼主:
【3楼】 Alex_rcpilot
正在编程解决EXCEL自动输出.等会上图.

网友:
lz的遥控正常啊!!

才一点点波动而已,完全可以在飞控里面滤波啊!

+-3的拨动已经算很正常了,当然用futaba的控,由于电位器比较好,所以基本没波动,大概可以做到+-1

网友(2009-04-29):
楼主什么东西呀,怎么没看懂,解释一下。

网友:
看了你的数据,我知道我的有多么的不正常。跳动达到5%

网友(2013-08-29):
看不懂是什么.楼主解释下...

网友(2014-01-05):
引用 楼主:
【1楼】 flyunlimit 兔斯基

六通接收机PPM的解码值.

谢谢分享,还有吗,

网友:
这么多数值,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