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控制小车速度

楼主(2009-03-13):
预定效果:通过串口,使小车按给定指令的速度行驶

问题:请问用AT89S51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如果不好实现,请介绍一种比较好又便宜的芯片。

网友:
怎么可能不好实现?这跟芯片何干?
MAX232+L298足矣

网友:
还有更便宜的,四个三极管代替L298的一个H桥,L298太贵了,呵呵

网友:
LZ  你建议你还是多看看基础方面的书 再来问问题
     这个。。这个。。
哎。

网友:
L293 8块可能

网友:
汗 大家都是高手 我.....要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