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可测量200~300摄氏度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2009-03-13):
DS18B20只能测到120度
PT100不想用

网友:
为啥不用PT100?

网友:
大概是嫌PT100送过来的信号需要做放大处理。

网友:
不太可能有,除非是分体的。

网友:
你得想想,在200~300摄氏度的IC多不多?

呵呵,所以即使有,也是把传感器引出来的,要不这样吧,那位兄弟用做个用PT100测量温度的模块再输出数字信号好了。

网友:
pt100做的板子很吓人,

网友:
??
何出此言?

网友:
呵呵,什么叫很吓人啊

网友:
PT100是标定以及修正麻烦而已
也不复杂的
300度要PT100的

网友:
PT100不想用
再有的可能就是红外方式了,还是非接触的

网友:
宇电70x系列 485输出

网友:
直接买个带电脑接口的测温仪,最方便了.
一般,这样的测温仪,测个几百度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美信有没有类似6675 的热电阻信号数字化集成电路没有。

网友(2014-06-30):
只能用热敏电阻类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