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和电机选取问题

楼主(2009-03-13):
题目:设计移动机器人驱动模块,模块通过异步串行方式实时获取指令并自动根据指令完成对移动机器人小车的驱动控制,使其按指令要求移动,包括速度、转动方向和角度等;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用哪种电机好,选择哪种芯片合适。    能具体说说更谢你了!

要求能基本实现以上功能,并且成本不太高。

我自己想了好久了,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只恨学问下啊~~~~~~~

OH~~  高手们,指教下吧!~!

网友:
一、车体选择
方案一:两个直流减速电机加一个万向轮即可组成一架小车;特点:要求动手能力高,需要必要的工具
方案二:用市场上易见的红外对战坦克改装;特点:简单
两种方案的成本相当,基本在60元左右
二、控制部分
1、MCU   (1)最简单的是89S51或52,编程容易,网上资料多,但功能不是很强大,能达到你目前的需求.
         (2)AVR(ATmega8或者ATmega48)单片机,在本网站相关资料也非常多,功能比51强大,扩展性强。
   两种单片机价格相当,都在5元左右。
2、电机驱动
(1)集成电路  L298或者L293D,前者驱动功率大,后者小,价格都在10块钱左右
(1)分立元件  最简单的是4个三极管构成一个H桥,可驱动一个电机正反转
两种对比,集成电路较分立元件贵,但使用方便;分立元件价格便宜,电路较为难做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这么耐心指教!

用89S51和直流电机的话,具体速度和转向怎么实现呢

比如说:向左转X度,前进速度为A         直流电机能满足这个吗

网友: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是前进多少,转多少度,最多输入三十条指令,

楼主:
能发点资料给我学习下吗?  谢谢了,急呢!

yllirui@tom.com

网友:
东西是07年弄的,现在找不着了,我是用自制的编码盘确定行走的距离和转的角度,速度也可以用编码盘,差不多

网友:
3L:
看一下298的Datasheet,里面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