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RF为什么需要跳频? 何时需要跳频? 如何跳频?

楼主(2009-03-13):
如题, 现在处在跳频困惑中,  另外如何保证PTX和PRX跳频的同步性?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啊?大家的RF都没有跳频吗?

网友:
最早是用于保密,后来好象是用来提高通信质量.

楼主:
如何保证 发送和接收双方 同时 跳啊?

网友:
没做过,猜测:
发送端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在一特定的频率序列上循环跳动,接收端初始时在某一频率点上等待接收,当接收到第1个频点数据后,表示通信已经同步,此时接收端进入同步跳频接收循环,即接收端的频率跳动序列与发送端保持一致

网友:
从wikipedia抄来的东东。

军方的使用

如果频道序列的变换对于潜在对手是未知的,跳频信号可以非常有效抵御蓄意的干扰(interference)。军用无线电使用加密技术,在共享于发送端与接收断之间的传输密钥(Transmission Security Key,TRANSEC)的控制下变更频道序列。但对于它自身,跳频通讯仅提供对窃_听的有限防护,所以军用跳频通讯经常使用独立的加密设备,诸如KY-57. U.S。军用无线电使用的跳频方式包括HAVE QUICK和SINCGARS。

技术考量

跳频所需要的总带宽比使用单一载频传输同样信息所需的带宽要大得多。但是,因为在给定得时间内,传输仅使用一小部分带宽,所以实际有效占用的带宽是一样的。香农理论(Shannon's theorem)显示,当传输带宽变大时,载波于背景噪声的信噪比将会有所降低。我们甚至可以构建一个拥有负信噪比(-dBs)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管位于任何频率,期望信号的电平都比噪声低。

跳频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发送方与接收方的同步。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确保发送方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内用到所有的信道,这样一来,接收方可以随机地选择一个信道并从中读取有效信息。

网友:
爲了躲避干擾

网友:
跳频能够提高信噪比,跳频同步采用PLL就可以了,精度不需要特别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