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PCB,工作台面不平,真是个大问题啊!!大家在刻PCB时候有什么技巧呢?

楼主(2009-03-13):
!!!
大家在刻PCB时候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工作台上再加上一个小台,用机器铣平,我铣了一天,再放上平一点的PCB就好了,固定要用双面胶,多用点,不过这个东西就是不好撕下来。

网友:
我们老师用的是LPKF的雕刻机,型号S62,有一排刀具库可以装10把刀,加工的时候能自动换刀。

有一个黑色的橡胶垫,据说是个深度限位器,加工头随动(随着板材的凹凸而起伏),确保刀具刻入深度一致,当然有些时候铜皮厚薄不均匀,可以将刀调深点局部选择重复加工,精度比较高。

板材定位采用销钉,四周粘上胶纸,双面板翻板直接雕刻,无须手动对位。带自动吸尘器,很干净。

以上是想给阿莫一些参考建议。毕竟LPKF太贵了,支持国产。

——原华南理工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