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帮个cvi串口的忙啊。。

楼主(2009-03-13):
我用cvi写的串口通信,运行之后机器奇慢无比,cpu使用达到了50%上下,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写的程序有什么忽略的地方

先行谢过了!

网友:
不要一直读串口。
要先查串口缓存有多少个字节,再去读,这样就可以减少CPU占用率。

楼主:
感谢啊
但查缓存用的是什么函数呢

网友:
我都忘了,都两年没碰CVI了,一直在搞Labview.
你上网找一下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
 只要 这样做 就 可以了
                         inqlen = GetInQLen (comport);
                                        status= ComRd (comport, buffer,inqlen);
                                        if (inqlen==0)
                                        { status= ComRd (comport, buffer,inqlen); }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