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下.遥控器改装成功

楼主(2009-03-13):
入手三天的遥控器,己经解析完成,并己改装成了十二通道.呵呵,庆祝一下.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些遥控器的知识?
比如遥控信号的格式,编码,解码等.

楼主:
PPM-FM-PPM-PWM...

楼主:
遥控器上两个板,相互通信三条线,一源一地一信号,信号是PPM,拆了换个单片机,就是不用STC.接收只用PPM,加个MCU事搞定.

网友:
上几个图看看吧。

网友:
从fm中收到的信号中,怎么区分各个不同的通道?
lz扫盲一下

网友:
这里有PPM的波形。
就是一个同步,后面用宽度表示每个通道的值。

网友:
不太懂,还是要顶一下啊

网友:
谢谢Alex_rcpilot:总算有点理解了,是不是用一个长空电平标示同步信号? 一个信号包(2个同步之间的数据)的时间长度是一定值还是可以任意的?

网友:
【8楼】 wzavr
现成设备上的帧长基本都分布在10ms左右,就是一个长的无效电平(同步)后跟几个连续的方波,过后是下一个无效电平。
要想定性认识PPM,这些信息足够了。如果定量分析,最好能买套设备用示波器扎个针。这种低频方波用声卡Line-in捕捉借助Adobe Audition录音软件就可以搞定,就是测量时间宽度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