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FLASH有多少可用?

楼主(2009-03-13):
MCCHAO老师,M8的FLASH不是有8K吗,只可能用4K,那M16呢?是不是也是16位地址访问,不会也就只能用4K吧!

网友:
8K的是byte,用到4K的话,是因为指令是16或32位的.故而Flash组织成16*4K的.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M16的16Kbyte的Flash应该组织成什么样的.

如果计算不出来的话,就翻一下手册,看看存储器的那一章.

网友:
本栏上面有我写的教程前两篇,免费的。先下载认真学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