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Ext.Crystal  Osc.; Frequency  8.0-  MHz; Start-up  time PWRDWN/RESET:16K CK/14  CK + 65ms;  [SKSEL=1111 SUT=11]
这是你在书上设置的熔丝位
我看不懂
你可以解释下吗
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专用熔丝设定软件的选项,比如AVR Studio4。
其意义是,我们选择外部适应振荡器(Ext.Crystal Osc),其频率范围在8M以上(Frequency 8.0- MHz;)
时钟启动时间为  16K CK/14 CK + 额外的65ms(Start-up time PWRDWN/RESET: 16K CK/14 CK + 65ms)
实际的熔丝设定为  SKSEL = 1111 SUT=11

网友(2009-08-14):
找了半天终于有个问熔丝位的,恩,这样的,我是照书上焊的板子和并口下载线,双龙软件,但是下载有问题,后来我买了个usbasp的下载线,他有他的软件,下载text.hex成功闪亮灯了,我现在要试试外面的8M晶振,但是那个软件的熔丝设置我不太明白,看了datasheet还是不能太确定,麻烦给指导一下,就按这个Ext.Crystal  Osc.; Frequency  8.0-  MHz; Start-up  time PWRDWN/RESET:16K CK/14  CK + 65ms;  [SKSEL=1111 SUT=11],怎么设置我这个熔丝

网友:
对照芯片数据手册吧
智锋的软件有向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