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电机控制中的保护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来抛个砖,在电机的驱动中通常包含最多的是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短路包含:相间短路保护,对地短路,桥路直通。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母线中串入采样电阻,经过合理的放大同设定的电压比较器比较,一旦超过,封锁前级驱动信号。
注意点:要注意滤波电路的设计,延时的时间,和比较器迟滞参数的设定。

楼主:
过流保护,同短路类似,关键是值的不同,另外有过载保护,目前我的处理同样是检测电流,视需要,经隔离放大器送入处理器A/D单元,通过程序判定。

楼主:
其他还有缺像、过压、欠压、过热等保护,请大家不吝赐教。我目前主要仍然通过的是比较器来进行保护。

网友:
LZ的话题已经涉及通用变频器的范畴了。兴许相关文献资料上能有答案。

网友:
To 【楼主位】 showgu

......送入处理器A/D单元,通过程序判定。
---------------------------------------

我认为,所有涉及安全的快速保护,都应采用模拟电路(含逻辑电路)检测、比较判别、执行动作。执行动作的同时,通知处理器。
像缺相、过压、欠压、过热等保护,送入处理器A/D单元,通过程序判定,保护动作来得迟一些,还算说得过去。

楼主:
我上述的方法的确涉及到变频,或者说是无刷直流,以上的方法也都通过实际检测,效果也还可以,提出来是想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有更好的方法应用到我们大家的设计中去。

楼主:
我认为,所有涉及安全的快速保护,都应采用模拟电路(含逻辑电路)检测、比较判别、执行动作。执行动作后,通知处理器。
像缺相、过压、欠压、过热等保护,送入处理器A/D单元,通过程序判定,保护动作来得迟一些,还算说得过去。
---------------------------------------

是这样的,送入A/D的是对过载的处理,过流是直接封锁信号的,采用的就是“模拟电路(含逻辑电路)检测、比较判别、执行动作。”同时有数字的状态信号送入处理器的。
缺相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三相少了一相,如果再进行拖到负载,很容易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缺相是逻辑信号,当然检测的时候是模拟量,经过比较器处理过后就是逻辑信号了。

过热等正如楼上所说,不是特别快,可以送处理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