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极的问题,如果运放电路中,正负电源如果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该怎么解决呀?谢谢!

楼主(2009-03-13):
问个低极的问题,如果运放电路中,正负电源如果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该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零点不对。

楼主:
但是实际电路中也很难保证完全对称呀,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nothing will happen, assuming that it is not too extreme.

most opamps's DC working points are actively defined and not impacted by power supply voltage.

that's one reason they have very high PSRR.

网友(2009-05-23):
楼上是外国人啊?

网友:
没多大影响,只不过是最大输出范围也不对称而已。

网友:
绝对值不能超过芯片允许的绝对值。
绝对值小的那边容易削顶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