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声控电路,有图

楼主(2009-03-14):
想请教一下原理,起个什么作用,运放是个什么接法,那些电阻电容的大小是怎么确定的,左边接眯头,右边接单片机,谢谢!

楼主:
这是 DMX控制器上面 的 ,从未接触声控,想请教一下

网友:
R4是一个上拉电阻,保证电路无输入时的状态稳定.
C5是耦合电容,信号交流耦合.
R24,R18是反相放大器的输入和反馈电阻,确定放大器增益
所以,U5A构成交流耦合的反相放大器

U5B的电路我看不明白,说说我的猜测,半瓶油全倒出来了,请高手指点

R26和C12构成RC延时电路,使信号有效时间增加.U5B接成正反馈为后级MCU提供0或1信号.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U5A正如2楼所说,其增益为Au=-(R18/R24)
而U5B,C12是交流通路,当没有信号输入时C12不导通,U5B不工作,当有交流时,C12导通(有一定容抗),R26一端与U5B的同相端交流接地,这样构成一个开环增益很大的运放电路,U5B的输出端便工作。运放只用单电源,JVR的2端到底接到哪里,这关系统到运放是否有输出。

网友:
原理是上面各位说的那样,不过该电路好像是用声音强度来触发的,我试的效果不很好,不能很好的跟随节奏。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提取音乐节奏的电路没有?音乐节奏的频率好像是在60~200Hz范围。

网友:
最好用双电源
群_交流82698754

网友:
若 60 ~ 200 Hz 的话,需要先加一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这个是标准的反向放大电路,想问一下R5起个什么作用,我刚来公司,不怕大家笑话,以前从未用过运放,也不好意思请教主管,还希望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
R5 取值应该是 R18 // R24 = 470K // 510 约= 510,是平衡运放正负输入端阻抗用的。

楼主:
谢谢,感觉红色圈圈内的是一个低通,不知道是不是的,还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不是低通,低通运放应该闭环使用,开环只能当作电压比较器使用。

网友:
用NJM2072可以实现声控。

网友:
【楼主位】 lionliu
你这个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两级运放都有问题?建议楼主先把最基本的单电源运放电路原理搞懂,再来提问!不然大家没法帮你啊。

网友:
给你找了个典型应用电路图,看看跟你的电路有什么不同?
借此我想多嘴几句,楼主不要见怪啊!遇到问题,首先自己多看看基础书,多找点资料多去了解,实在弄不明白的就应该虚心向别人求教,自己多看多想多问才能学到更多东西,不懂就是不懂,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
还有,就是连最基础的电路原理都没弄懂,就随便拿个图到处问人?我敢说,就是别人告诉你,你也不一定能理解?所以并不是那些高手不愿意帮你,而是别人不知道该如何帮你才好?这种现象在论坛上很普遍。
在此也想提醒初学者,再复杂的电路都是由最基本的电路组成,所以只有扎实的基础,才会有更大的提高!还要记住不管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细心、严谨!

网友:
这是在LM358 datasheet里截的图,看图:

楼主:
老大,我不 是 随便找个图问的 ,这个是一个成熟产品的 电路图,只是由于工作关系从未接触运放,就是因为看书了才搞不懂,才问,我也知道问这种东西很丢人

网友(2009-06-04):
正好需要这个,看看先!

网友(2014-08-05):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红色圈圈内的是一个低通,不知道是不是的,还希望高人指点

(原文件名:mic.JPG) ...

顶起来,同样对楼主电路第二部分看不懂

网友(2015-04-16):
记号下,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