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外接AD请教

楼主(2009-03-14):
各位大虾,我想用2812外接AD,用事件管理器EVA的EVASOC信号启动外部AD,不知道怎么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我搞了一晚上都没出来,信号就是出不来,是把T2CTRIPE设为1,然后EVSOCE也设为1吧,还有其他的地方要设置么?

网友:
你就不会用个IO口来触发外部AD吗?
如果是内部AD的话,找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