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2不能用dragon来jtag?

楼主(2009-03-14):
近期做了一个小项目,要用到双串口,因为平常习惯使用avr,理所当然的就选择了ATmega162,结果发现选了后,噩梦来了。因为手里面有dragon工具,因此很习惯性的就将jtag线路加了上去。代码编写验证的过程中,也理所当然的想到了dragon的jtag。结果却发现:
2007年购买的ATmega162-16pu,能够通过jtag连接上去,读写ID和熔丝也大多数时候正常(注意,是大多数),当进入调试状态后,居然没有运行的那个指示光标!但是avrstudio还是显示的是可以运行的状态,然后一点击但不运行,单片机就开始全速运行,根本不在下一行停下来。
前几天才购买的ATmega162V-8,插上去后,jtag连上去,根本读ID有70%左右的机会都是不正确的,熔丝的概率也差不多。进入调试状态,结果告诉我,芯片不属于avrstudio支持的范围,只得退出。
ps:两个批次购买的ATmega162都是07年的。
曾经的尝试:
1.换过内部rc振荡器,无果
2.换过最新的avrstudio,无果
3.换过新买的2片ATmega162,一样的效果
4.用hvpp对162进行熔丝位读写,结果读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常。
5.相同的环境下,调试ATmega16,正常
6.升级过dragon固件,一样的效果
7.查询各个时期的pdf,竟然发现有最高3.X供电的ATmega162V,真搞不清楚手里面的是不是买到了3.Xv的162了。

但是,程序写入后,运行正常。

虽然说摸黑写程序搞的差不多了,但是总想分析下原因,找到问题,各位大虾,请帮忙分析下原因,出出主意呢?谢谢!

楼主:
是问题太刁钻,还是用ATmega162的人比较少呢?还是我没描述清楚?

楼主:
最后顶一次,看看有没有大虾碰到过相关问题。

网友(2009-05-22):
兄弟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种问题:
我用的JTAG MAKX2 调试的,开始的时候用的复位芯片,但是就是进不去JTAG,后来把复位电路改为阻容的就可以了,可是调了大概一周后.就不行了,只要进去JTAG,就开始全速运行,根本不在下一行停下来。我怀疑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兄弟知道怎样改复位电路么

网友:
复位电路输出太强劲,JTAG拉不动,复位输出串一个2k电阻至AVR

网友:
最近公司要我做个显示板,其实就是窃取设备与PC通讯的信息,用液晶显示出来。通讯协议已经知道。
想也不想就用了M48,软串口与设备通讯,硬串口与PC通讯,理所当然就用ISP下载,用示波器调试程序。
其实我是至今还未学会用JTAG DW仿真。

楼主:
3楼,没解决,后来摸黑写完的程序。
4楼,我的复位接法是按照新手入门的那个推荐接法,只是少了个二极管,相同的复位电路在m16上都可以进行jtag仿真的。

网友:
摸黑写程序才容易提高水平。思维严密。

网友:
楼主:M16的接4.7K到VCC就可以了,162好象不行,
请问4楼:你说到输出串一个2k电阻至AVR ,RC是怎么选择的,还是常用的那种0.1UF和5K??
请问5楼:我现在是通过JTAG接个ISP线直接烧程序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机算机串口直接通过ISP下载到 162的,谢谢

楼主:
8楼,我找了m162的pdf,没有看见reset引脚的连接建议,如果方便是否明示一下?谢谢!
另,如果想通过串口isp,你可以尝试做个avr910.

网友:
我用的是CAT809复位芯片,接个1K的电阻到reset引脚,但是这种情况JTAG进不去,就改了典型的阻容,就是网上的,开始还行,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进去后断点也设不了了,还可以看到环境在抖,我点击其他的C文件,都转不过去,一直在Main函数  我用的是IAR_AVR511B

换了10K上拉VCC也试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