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自制PCB,LPKF激光雕刻机挑战生产周期极限。机器价值200万元 (图片与录像,资料收

楼主(2009-03-14):
客户逼的紧,系统研发周期不够,PCB打样板付加快费还得等两天?
竞争性厂商追的紧,外包PCB制造担心泄密设计?
创意型小批量产品定制费用过于昂贵?

如果你有以上麻烦,那么就考虑买一套乐普科(LPKF)的快速PCB制作系统吧。

乐普科是一家源于德国的公司,制造用于生产焊膏模版的激光系统,以及采用环保方法快速生产PCB和制作PCB样品的设备。目前针对单面PCB的电路板刻制机器的价格区间在10~50万人民币之间;双面电路板除了电路板刻制机,还需要孔金属化设备,每套价格为机械20~80万、激光160万;多层电路板比双面板要多增加一套层压设备,该层压设备的价格在15万左右。

(图1:乐普科公司在IIC现场展示的机械刻制设备,可完成钻孔,铣外形等功能。 )

对于2009年的发展,乐普科光电深圳分公司经理吴三明先生认为激光直接成型刻板机将是他们的主打产品,因为激光直接雕刻速度更快,尺寸更精确,而且由于不断的投入研发,双面板的电路板刻制机+孔金属化设备的套件价格已经从去年的200万左右降到了160万,市场必将更开阔。

LPKF 刻板机 ProtoMat? S100电路板刻板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样品电路板制作。尤其适合微波及射频电路板的制作,具备加工柔性材料、多层电路板、电路板分板、薄膜雕刻等各种特种工艺能力。

(图:新一代激光直接成型版刻机LPKF ProtoLaser S。)

成功客户案例

吴先生透露,“目前内地的主要客户包括:军工开发院所、大学科研团队,而华南的客户主要为许多大型研发企业,如华为中兴,以及一些需要快速出货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公司。”

“该制作系统最成功的客户案例当属灯具照明企业了,这类企业的特点是产品种类繁多,设计颇具创意,如果为每款产品都去做PCB,成本过高且过于麻烦。”吴先生透露,“有‘灯饰航母’之称的香港真明丽公司是我们的客户,他们的产品包括了LED产品、装饰灯、舞台灯、光纤及室内外建筑照明,购买我们的系统后,每月轻松出产200类左右的产品。”

目前中国的现有客户主要还是以单双面客户为主,需要做多层板而额外购买层压设备的客户比例大约占了10~15%左右。吴先生表示,“2008年,我们的快速PCB制作系统在中国国内出货大约150套左右,而2009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300套。

编辑点评:

1. 主要特点是速度快,适合快节奏的研发以及小批量产品;

2. 具备一定的精度可控性,但没有测试流程,需要额外购买数十万的飞针测试;

3. 性价比值得中小型公司投入。

作者:赵娟

楼主:
激光雕刻: 速度达每分钟6平方厘米,即10*10厘米的PCB,只需要16分钟就能雕刻完成。

    LPKF 激光电路板雕刻机/刻制机 ProtoLaser 200,适合加工从标准 FR4 到 PTFE 的各种基板材料,精密制作高品质要求的微波和射频电路。

    LPKF 独特的 LDS (激光直接成型)技术无需化学工艺,仅仅几分钟即可制作出电路图形。

    ProtoLaser 200 采用一种新工艺方法制作电路板: 聚焦后的激光束在铜箔上光蚀出绝缘沟道,去除不需要的铜箔,形成电路图形。对介质材料无任何损伤。可以快速、灵活地在电子实验室内制作 50 微米 (2 mil)线宽的精细样品电路板。ProtoLaser 200 加工速度比以往的激光成型技术有大幅度提高,是高端样品 PCB 和小批量加工的理想选择。

    ProtoLaser 200 以 LPKF 高端机械刻板机 LPKF ProtoMat® H 100为平台,除激光直接形成电路图形外,同时还具备了机械电路板雕刻机/刻制机的功能,能完成电路板钻孔、机械刻铣电路、透铣外型等加工。随机软件可以自动设置管理各种刀具参数,同时协调激光加工与机械加工的功能转换。

(第一步:将铜层雕走)

(第二步:用激光将基板层处理好)

(完成后的作品。)

网友:
高 精 尖

“2008年,我们的快速PCB制作系统在中国国内出货大约150套左右,而2009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300套。
双面板的电路板刻制机+孔金属化设备的套件价格已经从去年的200万左右降到了160万

年营业额3亿哦 看来是暴利

网友:
专业设备,不适合DIYER

网友:
我用过他们机械的制版机,效果也算不上理想,机械精度很高就是了
作的好一些的雕刻机也能达到他们的水准的,不过他们的浮动刀头算是有点特色的,不过实现起来也不困难

网友:
可以用来雕高精度电阻

网友:
呵呵,阿莫幽默

网友:
阿莫的幽默,有点像“非诚勿扰”中的对白。

网友:
这设备离我们还很远 去掉两个0还可以考虑!

网友:
S42好像是7000多欧元···我打电话问过

楼主:
哈哈,不算是幽默啦。 我感觉这类设备起码要一百万元以上的(德国的机械型雕刻机,也要20万元人民币)。

不过同事说是20万元就行了。 我计算了一下,按邮购部的业务量,一年内我们就能收回20万元的投资。并且,这台机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与学习的样机,何乐而不为?

网友:
我们用的乐普克的机械雕刻机,带了一个国产的孔金属化的电镀,一共是12万左右,单独的雕刻机10万出头
他的z轴不是定位驱动的,仅仅是电磁铁驱动,压下以后靠弹簧机构保持压力,也不是很好
去年我们自己搞的一个焊接设备用的是气缸压力,感觉要好一些,但是需要气源支持,成本更贵一些

楼主:
【17楼】 wangshujun 他的z轴不是定位驱动的,仅仅是电磁铁驱动,压下以后靠弹簧机构保持压力,也不是很好
----------------------------
看来是2轴机 :)

你们使用它雕刻的效果与感觉如何?

如果是在广东的,我与kaif_w很有兴趣参观 :)

网友:
不在广州,北方城市,效果还是不错的,机械精度比较好
回头有时间拍几张照片给你
原理上很简单的

网友:
实际雕刻lpc236x系列的cpu封装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不过要保持刀具质量
建议你现在做的雕刻机多一个刀具高度的选择,就是那个立板可选
用于加工pcb的时候经常需要做夹具的,有空间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LPKF的自动换刀功能好像不错,有没有高手上图详解一下?

网友:
谁能上些图,了解了解。

网友:
他们网站上有,www.lpkf.cn

网友:
太酷了。
真快啊。

网友(2009-10-17):
对于雕刻机diy化不太实现,难度非常大,无论是激光的还是机械的,在几年前我就在探讨这个,对于一般的普通雕刻机,因为我们接触过一部分有雕刻机在我们这做板的,他说,板材不可能是平的(厂家机器演示的板材是经过了整平),普通的雕刻机z轴是不会变的,就直接影响下刀的深浅!好一点的应是浮动的,对于激光的虽然能达到非常好的加工精度及效果,但是那种机器不是一般玩得转的,上百万的设备不仅是资金,还有设备的维护,设备的保养,还有一个过孔沉铜,绿油,字符一系列问题,这些就不是一般dipy能玩得转的!

要说最有可能实现diy的就是前面网友提到的(如有国产的话),pcb打印机,这个项目是确确实实是在国外启动,据说进展不错(不过在网上的消息很少),如果那样,也就是说线路,绿油,字符,能进行一次性的根本解决,全部打印出来!!!在期待中,不过国外研究出来的,可能也是在价格上可望不可及的事!!!

哈,如果那位有资深激光工程师我很有兴趣以他接触(qq:745434669),希望共同研发的是激光电路板铣边机,,一研制成功,那就是可以冲击传统行业pcb整个铣边机的市场  现在的激光切割机可以割得动铁,就是动不了fr-4(玻纤)的板!
                                                                                           ---------嘉立创袁生

网友:
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网友:
雕出来的PCB好熟悉啊,高频的滤波器。

网友(2010-04-08):
这激光是把铜直接汽化了吧??基板好干净,大家找找这种激光头的资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雕刻机diy化不太实现,难度非常大,无论是激光的还是机械的,在几年前我就在探讨这个,对于一般的普通雕刻机,因为我们接触过一部分有雕刻机在我们这做板的,他说,板材不可能是平的(厂家机器演示的板材是经过了整平),普通的雕刻机z轴是不会变的,就直接影响下刀的深浅!好一点的应是浮动的,对于激光的虽然能达到非常好的加工精度及效果,但是那种机器不是一般玩得转的,上百万的设备不仅是资金,还有设备的维护,设备的保养,还有一个过孔沉铜,绿油,字符一系列问题,这些就不是一般dipy能玩得转的!
要说最有可能实现diy的就是前面网友提到的(如有国产的话),pcb打印机,这个项目是确确实实是在国外启动,据说进展不错(不过在网上的消息很少),如果那样,也就是说线路,绿油,字符,能进行一次性的根本解决,全部打印出来!!!在期待中,不过国外研究出来的,可能也是在价格上可望不可及的事!!!
哈,如果那位有资深激光......

波长问题

每种材料都有自已的吸收谱

铁用800~1100nm,铜用这个波长就搞不动

要用405nm

FR-4很难,因为不怎么吸收

网友:
工业~~~大型 激光金属板材 切割机~~~~

网友:
FR-4很难,因为不怎么吸收
-------------------------
也不是不吸收!主要是玻纤外层高温碳化了后,温度传递和氧化进行的很慢!

我是门外汉!呵呵

楼主可以考虑水刀方向!呵呵

网友:
有高手说,水刀精度衰减较快。养护费用高。

网友(2010-06-10):
好机器 好价钱

网友(2011-04-18):
水刀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2011-09-15):
我们学校刚刚买了一套,刀刻的和激光的,不过我觉得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还是热转印好。整套170W

网友:
主要是操作培训要花很长时间,问题也很多,毕竟是雕刻机啊

网友:
看来雕刻机这行。。。悲剧

网友:
实在技术含量高

网友:
激光好就是好~不过价格非常贵~配件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