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Unicode程序,是不是要把操作系统切换到英文下?

楼主(2009-03-15):
要写Unicode程序,是不是要把操作系统切换到英文下?

网友:
任何语言系统都可以的,但要使用UNICODE字符集(宽字符)。编译出来的程序在任何语言的系统上都可以正常显示任何语言。

网友:
不需要!只要编译成功,并且可以运行,和操作系统的语言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不需要到英文系统下.
编写Unicode/Ansi 双系统时最好用包含 tchar.ch 用里面的 _t 开头的字符串函数代替,确保可移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