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估算涓流充电实时时钟的超级电容备份时间(转)

楼主(2009-03-15):
摘要:Maxim实时时钟(RTC)系列产品包含了几款带涓流充电器的器件,涓流充电器可以为第二个备份电池或电容充电。电池或电容用来在VCC掉电时维持时钟工作。储存在电容内的能量需要维持时钟工作一定的时间,具体取决于几个因素。本应用笔记讨论了如何根据电容尺寸计算备份时间。

充电电路
图1给出了典型的涓流充电器电路,规定涓流充电器寄存器的高四位用于使能涓流充电器,低四位用于选择二极管压差和限流电阻。下图中,可以在充电通路插入二极管,也可以不使用二极管,可选择的电阻值为250Ω、2kΩ或4kΩ。有些器件提供了不同的二极管和电阻配置(详细情况请参考相关器件的数据资料)。电容连接在VBACKUP与地之间(图2)。

图1. 典型涓流充电电路  (原文件名:1.gif)

图1. 典型涓流充电电路

图2. 典型电路 (原文件名:2.gif)

图2. 典型电路

用户根据所需要的最大充电电流选择二极管和电阻,需要时可与电容制造商联系,了解电容器的充电限制。

计算充电电流
最大充电电流可按以下方法计算:假设3.3V的系统电源加在VCC上,涓流充电器已经使能,没有使用二极管、选择了2kΩ电阻。当电容电压为零时可以计算出最大充电电流:

IMAX = (VCC - 二极管压差)/R2
= (3.3V-0V)/R2
≈ (3.3V-0V)/2kΩ
≈ 1.65mA

随着VBACKUP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

计算备份时间
下面,我们需要计算所需要的电容值。给定所要求的备份时间,我们还需要了解其他几个参数:电容的起始电压和最终电压、从电容吸取的电流以及电容值。

假设工作在VBACKUP时,RTC消耗固定的电流,可利用下式计算出最差工作条件下的备份时间,用小时表示:
C(VBACKUPSTART - VBACKUPMIN)/IBACKUPMAX/3600
式中,C是电容值,单位为法拉。
VBACKUPSTART是初始电压,单位为伏特。作用在VCC上的电压, 去掉二极管的压降,用于充电电路。
VBACKUPMIN是最终电压,单位为伏特(振荡器的最低工作电压)。
IBACKUPMAX是数据资料中给出的最大VBACKUP电流,单位为安培。

如果:C = 0.2F、VBACKUPSTART = 3.3V、VBACKUPMIN = 1.3V、IBACKUPMAX = 1000nA, 则:
小时 = 0.2(3.3-1.3)/(1e-6)/3600 = 0.2(2.0)(1e-6)/3600 = 111.1

如果我们需要了解典型的备份时间,应该用IBACKUP典型值替代IBACKUP最大值。

因此,如果VBACKUP为3.3V (典型值)、IBACKUP为600nA (典型值), 则:
小时 = 0.2(3.3-1.3)/(600e-9)/3600 = 0.2(2.0)(600e-9)/3600 = 185.2

上述计算假设IBACKUP是固定的,不考虑VBACKUP电压。Dallas/Maxim RTC的振荡器很像一个电阻,所以,备份电流随着备份电压的降低而减小。可以计算出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备份时间。

按照基础电子学,可由下式确定任意时刻的电容电压(放电电路如下图所示):
V(t) = E(e-τ/RC)

图3. 放电电路  (原文件名:3.gif)

图3. 放电电路

其中,τ为时间,单位为秒
E为初始电压,单位为伏特
V为最终电压,单位为伏特
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欧姆
C为电容值,单位为法拉

整理上式,可以解得t:
-ln(V/E)(RC) = t

从RTC数据资料, 我们可以查到振荡器的最小工作电压以及最大VBACKUP电流(IBACKUP)。为了估算负载电阻,R, 我们用数据资料中的最大VBACKUP除以最大IBACKUP (因为最大电流发生在最大输入电压情况下)。本例中,VBACKUP最大值为3.7V,IBACKUP最大值为1000nA, 结果为3.7/1e-6或3,700,000欧姆。假设电容值为0.2F,已充电到3.3V, IBACKUP最大电流为1000nA, 振荡器最低工作电压为1.3V, 备份时间计算如下:

-ln(VBACKUPMIN/VBACKUPMAX)(VBACKUPMAX/IBACKUPMAX) =
-ln(1.3/3.3)(3,700,000*0.2) =
689,353秒或191.5小时

改变电容值C,可以确定备份电容供电时的运行时间。

这些计算可利用网站上的计算器完成。

超级电容计算器可以实现上述三个公式的计算。

楼主:
从美信公司网站上找到的,以前一直对这个充电不了解,为什么要选二极管和电阻,(菜呀,还曾经充爆了一个电容,后来这个充电功能就一直没敢用过)现在充电再次用上了,我用的是3.6V的电池,电源是5V的(用DS1302做的一个时钟),这回知道选了两个二极管充电,二个二极管的压降是1.4V,5V一减就刚好对上.用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坏过.

网友:
DS1302工作在电源电压3.3V时,怎么选择后备电池呢

好像DS1302在使能充电功能时,必须选择一个二极管,电阻倒是可以禁止掉,搞不懂到底需要选择多少V的电池

网友(2010-08-02):
选的二极管和电阻是芯片内集成的  不用外接  直接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选择充电的电流即可

网友(2010-11-30):
回复 楼主:

楼主计算的十分详细。请问电容的漏电流是不是应该考虑进去???

网友(2013-12-10):
Mark下,以后有需要了再来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