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CU移植UCOS的几个关键点

楼主(2009-03-15):
在本站可以下载到MICRIUM官方的UCOS在AVR MCU的移植范例,此例程是针对ATMEGA128芯片的,不修改不能适合其他AVR芯片,
移植时有以下几个关键点要注意:

文件名:vector.s
.area   OSTickISR(abs)
//.org    16*4                                  //ATMEGA128
.org    9*4                                  //ATMEGA16 timer0 overfolw interrupu vector
//.org    4*4                                  //ATMEGA16 timer2 overfolw interrupu vector
JMP     _OSTickISR
此为中断向量定义文件,不同的AVR MCU中断向量可能不同,如果发现CPU启用中断就发生复位首先就是这里错了。

文件名:os_cpu_a.s
                .macro  PUSH_ALL                            ; Save all registers
                ST      -Y,R0
                ST      -Y,R1
                ST      -Y,R2
                ST      -Y,R3
                ST      -Y,R4
                ST      -Y,R5
                ST      -Y,R6
                ST      -Y,R7
                ST      -Y,R8
                ST      -Y,R9
                ST      -Y,R10
                ST      -Y,R11
                ST      -Y,R12
                ST      -Y,R13
                ST      -Y,R14
                ST      -Y,R15
                ST      -Y,R16
                ST      -Y,R17
                ST      -Y,R18
                ST      -Y,R19
                ST      -Y,R20
                ST      -Y,R21
                ST      -Y,R22
                ST      -Y,R23
                ST      -Y,R24
                ST      -Y,R25
                ST      -Y,R26
                ST      -Y,R27
                ST      -Y,R30
                ST      -Y,R31
                //IN      R16,RAMPZ
                //ST      -Y,R16
                .endmacro

                .macro  POP_ALL                             ; Restore all registers
                //LD      R16,Y+
                //OUT     RAMPZ,R16
                LD      R31,Y+
                LD      R30,Y+
                LD      R27,Y+
                LD      R26,Y+
                LD      R25,Y+
                LD      R24,Y+
                LD      R23,Y+
                LD      R22,Y+
                LD      R21,Y+
                LD      R20,Y+
                LD      R19,Y+
                LD      R18,Y+
                LD      R17,Y+
                LD      R16,Y+
                LD      R15,Y+
                LD      R14,Y+
                LD      R13,Y+
                LD      R12,Y+
                LD      R11,Y+
                LD      R10,Y+
                LD      R9,Y+
                LD      R8,Y+
                LD      R7,Y+
                LD      R6,Y+
                LD      R5,Y+
                LD      R4,Y+
                LD      R3,Y+
                LD      R2,Y+
                LD      R1,Y+
                LD      R0,Y+
                .endmacro
此程序段为寄存器进出栈,有些AVR MCU没有RAMPZ寄存器,如没有应该取消该寄存器的进出栈,
否则RAMPZ被指向错误的地址,会发生不可预料的错误。

文件名:os_cfg.h
//#define OS_TASK_STK_SIZE        256    /* Default size for each task stack (Total stack size)          */
#define OS_TASK_STK_SIZE        128                 //Default size for each task stack ATMEGA16
#define OS_TASK_HARD_STK_SIZE    32    /* Default size for the hardware stack                          */
此处定义了每个任务可使用的堆栈空间,不同的AVR MCU的RAM大小不同,要根据不同的RAM大小调整堆栈的大小。

以上是本人在AVR MCU上移植UCOS总结的几个关键点,不尽之处,欢迎高手跟贴。

楼主:
是没人用这个么,还是汇编太晦涩,自己顶一下。

网友:
官方的移植文件那里有下载,我下了几个都编译不了,我用的是winavr2007+avrstudio4.13,编译老说找不到elf文件,你有可以使用的例子吗,上一个

网友:
AVR就得MEGA128这类资源多点
对MEGA32这类,uCOS必须裁剪
还不如自己写个迷你的RTOS简单用的实在

网友:
LZ不错,有时觉得汇编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9-12-04):
收藏,有空自己移植下

网友:
先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LZ讲的不错。
呵呵,其实汇编也没不太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