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救急,AT89S52与X5045相连后无法ISP下载程序了,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15):
最近刚接触了X5045这个芯片。知道它有看门狗的功能。
在X5045的RST引脚,接一4.7K的上拉电阻后,直接接到AT89S52的RST引脚上面。
但是这样接之后,AT89S52就无法通过ISP下载程序了(我是用自制的并口ISP下载线下载程序的)
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该如何设计这个复位电路,才能既使用X5045的看门狗,又能够进行ISP下载。
在线等答案,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是你在烧程序时,X5045输出RST脚复位,导致没法下载程序,你应该在ISP时,不要让X5045工作,或X5045输出到MCU的RST脚断开

网友:
换成stc89c52看一下

楼主:
自己用洞洞板搭的AT89S52的小系统。
我再加个上电复位电路去试试看。

网友:
下程序时把X5045拔掉吧.要不就换STC的,用串口.

网友:
X5045输出脚复位了

楼主:
是的,下程序时侯把X5045拔掉,程序写好之后再下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13):
碉堡了。。今天刚看到该贴。。相见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