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下学习winavr(GCC)内嵌入汇编的好资料或者好点的书!谢谢

楼主(2009-03-15):
高手推荐下学习winavr(GCC)内嵌入汇编的好资料或者好点的书!谢谢

网友:
在winavr的安装目录就有,不过是英文的,慢慢啃吧。
\WinAVR\doc\avr-libc\avr-libc-user-manual\inline_asm.html

另外,可以找找“芯艺”的那份GCC笔记看看,主页就有:
http://www.ouravr.com/doc_winavr_data.html

另外,我之前学习的时候也写了一点东西,有兴趣的也看看吧,呵呵
水平有限,见笑了。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showart.php?id=1839077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showart.php?id=1840048

楼主:
感谢了,不过难点还是在C和汇编之间的参数传递

楼主:
感谢Etual兄的指导,收益匪浅!
再请教:为什么我写的下面这个编译不过呢?
void study(unsigned char ZF)
{
    asm volatile("lds r18,%0"::"r"(ZF));
}
是不是%0用的不对,还是R18用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