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电源整流,单桥与双桥的区别和优劣。

楼主(2009-03-15):
请教:双电源整流,单桥与双桥的区别和优劣。
对纹波的控制那个更好?或者干扰最小?

楼主:
顶下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继续寻求答案。

网友:
两种方式最终出来的电压波形是一样的,也即是电压的脉动程度一样。对纹波的控制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印象中好像只在音响电路中见过有用双桥整流的,猜测应该是双桥整流更好一些)
另外双桥整流中每个二极管承受的反向压只有单桥整流的一半,降低了对整流桥的要求。

网友:
对纹波的控制的话用的二极管越少越好,每一个二极管都是一个噪声源

网友:
学了这么多年电子,至今不明白什么叫"单桥"和"双桥"

楼主:
是的,就是在音响上用的电源,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对纹波的控制也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这里是电路图(输出正负对称电压)
双桥:

单桥:

网友:
音响这个东西心里作用太强,不是理论能分析,也不是仪表能测的。

网友:
所谓的双桥电路这样的连接行吗?

网友:
双桥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我的想法:

双桥输出的两路电压在电容滤波前,峰值绝对一样,因为用的是一组线圈。

单桥由于用的两组线圈,电压一致性决定于变压器,如果是中间抽头,效果可能会差点,双线并绕也许没啥问题。

但是,加了大电容滤波后,应该看不出来有啥区别。

音响这东西,前些年也发烧过一段时间,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耳朵并没多敏感,便宜的音响就不说了,中档音响和发烧级音响效果我竟然听不出来啥。。。。

楼主:
双桥的电路有问题,我从网上下的,没有仔细看,现在修改如下:

变压器是双输出的,不是单输出电源!

网友:
这还差不多

网友:
不过这个电路得到的效果和所谓的单桥是差不多的,没有必要用桥,“单桥”就是全波整流。

网友:
6楼的双桥电路实际是把交流电源短路了,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to: 13楼
所谓的“差不多”是指什么?究竟差在什么地方?

网友:
都是全波整流,只不过双桥用了两个全桥,单桥用了两个半桥。

半桥存在的问题是我在10楼说过的问题,而全桥没这个问题。

我说的“因为用的是一组线圈”是说的全桥整流。

网友:
为什么手表上要镶钻石壳要金做的?会准一些吗?.................................道理差不多吧!

网友:
不少敏感的音响,用单桥音色好些

网友:
to 【15楼】 zx962032 都市狗尾草:

差就差在:可以全波整流,为什么要用两个桥式整流,全波整流只要用一个桥就行了。

楼主:
to:【19楼】 avr-qq 高级工程叁
单桥和双桥整流电路都是全波整流的,这一点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
音响上有的用单桥,有的用双桥,我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双桥出来就是正负双电源
单桥是单电源

有别的区别吗?

楼主:
单桥和双桥出来的都是双电源。
楼上的请不要搞错了。

网友:
对不起,刚看到单桥绕组是有中心抽头的;是双电源

这样的话,单桥正负电源负载能力相同;
而双桥正负电源负载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网友(2009-11-01):
我今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双桥缺点:正负各加了一个管阻和压降和延时
单桥缺点:由于两端绕组并不严格配对,磁场环境也稍有差异,上下绕组有电压差,后果:
1.前后半周期的电压差可能导致一个桥臂的关断形成半波整流。
2.正负负载不平衡时会产生更复杂的电压牵拉现象,正负电压倾向更不平衡。

网友:
2.正负负载不平衡时会产生更复杂的电压牵拉现象,正负电压倾向更不平衡。
====================================================================
这个说法似乎不合理,除非连接地线的导线电阻很大。

网友(2010-02-03):
引用图片【6楼】zx962032 都市狗尾草

网友:
……
是不是有问题

所有的“双桥”图都无法打开, 或者只能打开到一半
……

还没见过双桥呢……

网友:
现在可以了,我以为像我一样 用两个变压器 两个桥做成双桥,增加功率。

网友:
各有优劣,双电源全桥整流等于用了两个半桥。
半桥对变压器的利用只有一半,上、下两个半周波形由两个线圈轮流工作所以效率相对全桥整流要低,但电源内阻小。
全桥对变压器的线圈是全波利用了,但多了两个二极管而且线圈不论是上半周还是下半周都有电流通过所以内阻相对来的要大。

网友(2013-02-03):
看了下,很老的帖子了,不过看到了还是说一下吧。两种从电源的使用角度上来看输出的效果差不多,双桥的反而电压会低一点,因为每个桥多了一个二极管。但是双桥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功放的输出是正弦波的,有时正有时负而且是一定周期交替的,在功放里面最耗电的是低频的输出部分。接下来来看两者的区别:对于双桥滤波来说,每个电容都是由固定一个绕组供电;而单桥滤波时,单个电容的供电是由两个绕组交替充电的,这时交替频率是电网的60HZ。假如输出刚好是60HZ的低频的话,问题就产生了,输出的电流这时负荷只由其中一个绕组提供,产生变压器各个绕组负荷不平衡。

网友(2013-04-03):
标记一下,回头再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