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一个8位的数据如何右移,语法上是怎么写的?

楼主(2009-03-15):
我在书上看见用srl可以逻辑右移,我在代码写 srl data,可是不能通过编译,请问我这样写法是错么?另外,我手上的书太垃圾了,是我们学校的课本,一开头就讲状态机,讲内核,到后面才讲一点点基本语法,郁闷……

网友:
那是汇编语言吧?

a [7:0] = {1'b0, a [7:1]};

网友:
还可以使用右移指令
reg [ 7 : 0 ] data;
data = data >> 1;

网友:
prl_temp<={prl_temp,srl_in};

其中, prl_temp 是并行输出缓存寄存器, srl_in 是串行数据输入。对于排列顺序有规定的串并转换,可以用 case 语句判断实现。对于复杂的串并转换,还可以用状态机实现。串并转换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此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