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网站的网友雕刻PCB的方法总结 (图)

楼主(2009-03-16):
网友mihul 海龙的方法:

我感觉这个方法效率最高。

kaif_w 的方法,使用直刀,可以雕刻机很细的线条:

TSSOP管脚图 (原文件名:TSSOP.jpg)

A3986测试板 (原文件名:01.jpg)

A3986测试板 (原文件名:A2.jpg)

zhaomq 的方法:

效果最好。先雕刻,后用钳子撕皮。

网友:
沙发,目前玩热转印!

网友:
多发两张,上来凑热闹

网友:
搂主介绍一下G代码怎么产生???

网友:
能否介绍详细点啊?!

网友: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5&id=12493&page=&star=1
我以前做刀路的方法,
最近店里事比较多,雕刻机好久没玩了,
还有下面是网友辉仔`的PROTEL出G矢量图,出代码教程上上来,看大家会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铺没有网络识标的铜吧,可以少雕好多.最后那些铜皮可以撕掉,怕麻烦就留着,

网友(2009-04-20):
如果有把0.2MM的直刀就真是很厉害了!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
实践证明,还是热转印效果好,速度快,精度高,不过钻孔就非CNC小机床莫属!几百个孔,你就让他慢慢钻吧!一个不落,一点不差!

网友:
热转印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什么是直刀?不会是用钢条直接划出来的吧?铣刀有这么小的么?

网友:
是啊,很小的东东,怎么搞

网友:
做梦都想自己做pcb板,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感激涕零

网友:
到底pcb板是热转印的好还是雕刻的好??

网友:
【26楼】 xiaolei0428   到底pcb板是热转印的好还是雕刻的好??

我觉得各有优势;
热转印:速度较快,制作精度低,三氯化铁带毒性,操作麻烦,有钻孔、铣制外形都成问题,首次设备成本投入低,制作成本低..

感光制板:精度较高,速度一般,对操作环境要求高(光绘机、暗房、显影),有钻孔、铣制外形都成问题,首次设备成本投入高较高。制作成本高(感光板、感光济等……)

雕刻机制板:精度高、速度一般,钻孔、铣制外形精准,首次设备成本投入中低,制作成本低。。

网友:
不懂雕刻机,但是一直有个疑问:让PCB板厂家去做板子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非要自己用雕刻机雕刻,成本岂不是高了?谁也不会成天做实验板吧?

网友:
28楼,
DIY是自己动手做,是自己技术积累的结晶,有时做出来不为让它真正有效率干活,而是检验自己技术的一种过程和结果。
PCB雕刻机,主要作用是制作实验板(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板),经常需要修改,发到线路板厂去做,时间太久了(五天左右,加急1~2天),万一样板拿回来,又需要修改?而雕刻机是在1-2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要样板制作,可以更有效率地加快研发速度 。。。。

网友(2009-05-24):
同意29楼的观点,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我是使用感光电路板制板的,27楼说的成本过高我觉得有点误导大家了,一般市场上卖的10*15CM的感光板价格在8元,显影剂是5毛一包,硫酸纸是5毛一张,单板的成本并不高,至于设备其实也不用多复杂,打印机我就不说了,400元就能买到很不错的二手激光打印机了,再说打印机也不光用来做电路板的,曝光机自己做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裁二块好一点的玻璃,再弄一个台灯(直管或U行管的),显影和蚀刻用一个小塑料盆就可以,裁切也不是很麻烦,我是用小锯子和刻刀来弄的,需要费点时间,不过用感光板做板过程有点复杂,刚开始做不容易掌握,需要多练习才行。

随便说了两句,不是说雕刻机的不好,只是觉得用来做电路板是大才小用了,就个人DIY来说,应该感光板比雕刻机会更有优势,没普及的原因估计是市场上不太容易买到感光板,这里还冒昧的提一下,如果阿莫只是把雕刻机定位于电路板加工上,会不会市场太小了,大家想想,如果只是电子爱好者自己做着玩玩,一旦掌握了热转印或感光板的制版方法,还会不会再考虑使用雕刻机了,毕竟雕刻机也不便宜啊,还有对于真正的电子工程师来说,做板也许根本就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了,可能他们也不肖使用这么业余的方法来做板的,我想阿莫的客户应该最主要的是这两部份人,一是富裕的电子爱好者,二是很穷的小公司,大家先想想看自己是哪一部分人,再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说的不好也请大家不要见怪,我是真的为阿莫着想的。

最后我觉得制作电路板的关键,还是自己设计PCB的能力,有再好的工具也不能代表你就能做出电路板了。

网友:
ls请问你的器件焊盘孔如何钻通?过孔呢?
一个板上孔就很麻烦搞定。十几个能凑合。。。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呢?还大小不一。。
当然最后总结的是对的。。设计很重要。。。
可是这个JJ解决快速制作的问题呀。。。十几分钟小一点点的。。大一点点我想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吧。。
这可是做好马上就能焊板的呀。。。
热转印感光板是挺好的。。。可只是解决了板子上连线精确定位的问题,剩下的与最早腐蚀法制版工艺无异,焊盘孔定位钻孔,不能做大一些些的板子,污染等还是没根本解决呀。。。
当然,雕刻机不是万能机。。。也会有使用上的缺陷。。。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这个能玩双层板吗?

网友:
能制外壳吗?

楼主:
回33,34楼:
----------
当然都可以。

网友(2009-12-29):
弄双层板的话,上层和下层怎么连接?焊个插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双层板的话,上层和下层怎么连接?焊个插针?

有双面覆铜板啊··过孔的话要是我就弄跟线插进去灌锡···

网友:
第三种方法视觉效果好哦

网友(2010-03-29):
莫老大说用精密铆钉,不过现在还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得到,只能等他了
现在我也是插电阻腿进去,不好看,但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5&id=12493&page=&star=1
我以前做刀路的方法,
最近店里事比较多,雕刻机好久没玩了,
还有下面是网友辉仔`的PROTEL出G矢量图,出代码教程上上来,看大家会发现什么问题:-)

这个今天用到了

网友(2010-05-20):
我用干膜做的FPGA板子.用干膜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而且对打印机,转印材料不挑剔,不过打孔还是雕刻机方便.
http://hi.baidu.com/benclarkkevin/blog/item/bfc72713e5d0395df919b8ed.html

干膜做的板子 (原文件名:干膜做的板.jpg)

间距8mil线宽8mil (原文件名:间距8mil粗8mil.jpg)

整版做完的效果 (原文件名:总体效果.jpg)

网友:
莫莫这里 应该有耗材提供吧

网友:
42楼,太强悍了!

网友:
干膜做的确漂亮。不过对打印机有很大要求。新的打印机不错。旧的打印机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而且如果漏光的话,会很容易报废。其实干膜制作也不简单,需要3个化学材料。我现在都不碰化学材料了。特别是再家里。还是雕刻机好,干净。缺点就是等待时间比较长,但是相对它的优点来讲,也就不是缺点了。

网友(2010-09-15):
我用第三种方法,雕刻+撕皮

网友(2010-10-31):
对于业余来说,雕刻机很方便,价格也不菲。
热转印是最便宜相对精确的制作方法。

网友:
目前没机会用,路过顶~

网友(2011-05-03):
感光法实验中 没钱没设备真不好弄

网友(2011-08-02):
学些了。。。与拿来雕刻机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1-11-30):
42楼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