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 Dell Perc 4/dc 320M MegaRaid Raid Controller 组成RAID0 只有50M/s 的慢

楼主(2009-03-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服务器级别的产品 dell是不提供桌面系统如XP的驱动的,OEM的产品一般只是厂商认证ID不同而已

下面是从Dell提供的6.41版 Server2003驱动里面的oemsetup.inf文件找到的

;PERC 4/DC (DELL)
%Dell518.DeviceDesc% = mraid35x_Inst, PCI\VEN_1000&DEV_1960&SUBSYS_05181028

而在LSI提供的6.51版XP驱动oemsetup.inf里面 同样可以找到
;MegaRAID SCSI 320-2E
%mraid320-2.DeviceDesc% = mraid35x_Inst, PCI\VEN_1000&DEV_0408&SUBSYS_00021000

阿莫试试把LSI驱动里面 PCI\VEN_1000&DEV_0408&SUBSYS_00021000 这一段替换成dell的PCI\VEN_1000&DEV_1960&SUBSYS_05181028 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