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户需要4K左右的DELL或HP台式机,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和价格

楼主(2009-03-16):
DELL网站我知道,但没在上面订过货物,是比实体店便宜吗?
我们的项目答应给用户配4K以内的电脑,用户提出要这2个品牌,请熟悉的网友给个建议。

网友:
戴尔的网上店我朋友买过,是否比实体店便宜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最新的配置的会比实体店便宜,旧一点的配置算起来不一定便宜,戴尔的特点就是制定,你想要什么配置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定

网友:
机型根据需求和价位直接去他们网站上查就可以了。

至于实体店的价格,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比网价要低200-300元。

楼主:
谢谢2位,我一直以为网站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