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按键两种状态”的按键状态机,我的思路对吗?

楼主(2009-03-16):
1、在参数设置模式下,每按一次“↑”键,数码管上的数字+1
2、在运行模式下,每隔20ms只要检测到“↑”键对应的电平为低电平,就认为有一次按键

unsigned char Key_value1;
unsigned char Key_value2;
unsigned char set_mark;//参数设置状态

  if (time_10ms_ok)
    {
       time_10ms_ok=0;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读电平
                Key_value1=PINB&0x01;
                break;
            case 1://再次读电平
               Key_value2=PINB&0x01;
               if (Key_value1=Key_value2)//前后两次电平相同
               {
                    if (!(Key_value1 & 0x01)//如果有按键按下
                    {
                         if (set_mark)//如果参数设置状态下
                         {
                            key_mark=TRUE;//置按键标志
              key_code = number_plus_key;//置数值+1键
                             key_state=2;//转去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
                         else         //如果运行状态下
                         {
                             key_mark=TRUE;//置按键标志
              key_code = Quick_plus_key;//置快速+1键
                            key_state=0
                          }
                    }

               }
               else
                 key_state=0;
                break;
          case 2:
              if (pinb&0x01)
                key_state=0;
               break;
       }
}

网友:
搞的好复杂啊。
建议把消抖动部分独立出来。

网友:
不好。

按健扫描就只负责按健检测有无按健,以及是哪个健。返回给上层就可以了。

在上层代码中,再应该使用状态机,把工作状态分成“设置”和“运行”,然后在各自的状态中根据按健做自己的事情。

这样各个部分的代码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结构更加清楚,调试修改也方便。

参考:

if (time_10ms_ok)  key_value = read_key();  read_key()10ms执行一次,返回键值No_KEY、KEY_1、KEY_2....
switch (work_state)
{
    case SET_STATE:
         if (key_value == KEY_1)
         {}
         .......
         break;
    case RUN_STATE:
         if(key_value == KEY_1)
         {}
         .......
         break;
}

至于read_key()本身也采用状态机方式扫描,见我编写的教程相关部分。

以上供参考。

楼主:
谢谢,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
  (1)、当设置状态时,每按一次“↑”键,检测到低电平后,必须要判断该键是否已经释放(即变为高电平),才能再次判断该键是否按下。
  (2)、当运行状态时,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一次有效的按键。不需要检测该按键是否已经释放。

  而马老师的按键状态机如下:

    状态0:
       读键端口
          if (有按键按下)
                  转状态1
    状态1:
       读键端口
          if (前后两次相同)
       {
                  置按键标志
                  转状态2,等等按键释放
               }
         转状态0
    状态2:
       读键端口
       if (按键已经释放)
         转状态0

网友:
那就不做按健处理,在运行状态时,只要单独检测I/O口电平就可以了。

if (time_10ms_ok)  key_value = read_key();  read_key()10ms执行一次,返回键值No_KEY、KEY_1、KEY_2....
switch (work_state)
{
    case SET_STATE:
         if (key_value == KEY_1)
         {}
         .......
         break;
    case RUN_STATE:
         if(time_20ms_ok && (PORTA.0 == 0))
         {
              time_20ms_ok = 0;
              if (PORTA.0 == 0)
              {}
          }
         .......
         break;
}

楼主:
最终方案:
   系统共有三个键,参数表共有二级,第一级只需要在正常状态下,按一下SET即可进入。
 第二级参数必须长按SET键3秒才能进入。
   (1)、SET键
      (a)、按一下SET键,进入参数设置过程(进入一级参数),此后可以通过按SET键翻阅下一个参数。
      (b)、长按SET键3秒,进入第二级参数,此后可以通过按SET键翻阅下一个参数
   (2)、↑键
            (a)、正常状态下,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一次有效的按键,无需等待该键释放。
            (b)、设置状态下,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一次有效的按键,必须需等待该键释放。(被设定数值+1)
   (3)、↓键
            (a)、正常状态下,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一次有效的按键,无需等待该键释放。
            (b)、设置状态下,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一次有效的按键,必须需等待该键释放。(被设定数值-1)

网友(2010-01-05):
等待 下文

网友(2010-04-03):
我觉得用状态机做键盘,最好分开写,一个是键盘检测,别一个是键盘功能。我在学习了马老师的键盘程序后自己写了一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