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遥控接收设备的选择。。Pitolan请进!

楼主(2009-03-16):
TO .pitolan 关于四轴上的遥控器可否选用:ESKY型号为:EK2-0406A 六通道的遥控器?还是有具体的参数要求。。。。。。。。TKS!

具体参数如下:
~~~~~~~~~~~~~~~~~~~~~~~~~~~~~~~~~~~~~~~~~~~~~~~~~~~~~~~~~~~~~~~~~~~~~~~~~
EK2-0406A 是一款六通道CCPM发射机,包含螺距行程曲线微调,螺距行程,手柄,吊环,LED电压显示屏等,3D开关.用于EK1H-E008和EK1H-E010直升机.
通道数:六通道
高频波段:(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
充电插口:有
模拟线插口:无
教练开关:有
教练线插口:有
3D开关:有
高频模块:内置
使用电源:1.5V*8"A"电池
编码方式:PPM
调制方式:FM
射频功率:≤1mW
静态电流≤250mA
伺服器倒置开关:有
电压显示方式:LED ;
低电压警告:有
尺寸:189*97*218mm ;
重量:575g ;
外壳颜色:黑色
天线长度:115cm ;
~~~~~~~~~~~~~~~~~~~~~~~~~~~~~~~~~~~~~~~~
FT06-C功能介绍
此机具有CCPM直升机及普通固定翼的功能,侧重于CCPM直升机.
主要功能如下:
(1)   螺距中点调节
(2)   螺距总行程调节
(3)   CCPM直升机 普通固定翼功能 同时适用于车模 船模 输出标准2通道信号
(4)   兼容各种电脑模拟软件
(5)   1.2.3.4.6通道反向功能
(6)   CCPM直升机混控螺距反向
(7)   混控状态下,左右正反向切换开关
(8)   混控状态下,前后正反向切换开关
(9)   普通飞行模式及特级飞行模式(3D飞行)状态,倒飞状态开机时报警,且无输出信号
(10)            大小舵量控制
(11)            油门锁定
(12)            陀螺仪感度调节
(13)            倒飞油门行程调节
当电池电压低于8.8V时电源指示灯1S/1S闪烁同时发出蜂鸣声:电池电压低于8.3V时电源指示灯0.5S/1S闪烁同时发出蜂鸣声

个人感觉应该可以。。。。EK2-0406A是在ESKY-016电直中用的。

网友:
【楼主位】 gl516

從理論上講是可以的﹐但是還是應該要用實踐來証明。從四軸的要求來說﹐應該是比例通道越多越好﹐因為參數調整上有好多是可以用遙控器的比例通道來實時進行調整的。

我沒怎么玩過航模﹐對這個不太在行﹐目前只是用了最簡單的控制功能﹐什么混控什么的都不太懂﹐也沒用上。我之前還用的是FT06-A的控呢。

以前只玩過LAMA-V4﹐也沒飛多少次﹐接收機壞了﹐輸出都亂七八糟的﹐后來那個發射機也只是用來玩了几次G3.5。再然后就開始搞四軸了。

网友:
基本上没有要求, 关键是自己喜欢. 手感很重要

此外,有数字微调的遥控器比电位器微调用起来方便很多,输出也稳定得多.

另外, 有些支持ccpm的6通道遥控器实际上只有5个自由使用的通道, 第六个一定要被ccpm占据, 例如futaba 6exhp

楼主:
TO Pitolan 。。。TKS!!!哦。。。在德国的网站上好像没有具体地介绍遥控器吧!只见到个Receiver。。。

网友:
航模的混控功能基本都用不上。所以只需要有足够多的比例通道即可。
我用的Futaba FF9(T9CHP),平时飞翼手龙油动直升机和T-REX电动直升机。
翼手龙是十字盘形式的倾侧机构。总距也是通过一个舵机来控制,所以各通道独立。唯一要设置的是用第6通道去控制GY401陀螺仪的感度。
T-REX是CCPM倾斜盘,俯仰、滚转、总距需要三个舵机协同完成,所以得在遥控设备上设置混控。第6个通道同样需要接到陀螺仪上去控制感度。

作为四轴控制,机载处理器只需要获得最原始的信息,比如手指握杆的实际角度,通道混来混去就乱了。所以比例通道尽量多些,乱七八糟的混控即使有也都给关掉。双比率、EXP和ATV功能或许可以利用一下,那是设置单个通道输出与杆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可以让控制更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