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touch stone可以用C和D IO口吗?

楼主(2009-03-16):
看官方介绍只能用B D口
但是B口我另有用,可以用C代替吗?

请教下,谢谢

网友:
目前版本无法使用C口代替B口,如果你想使用串口或者外部晶振,直接不使用
对应的通道就可以了,在不使用对应通道的情况下IO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久官方会有一个新的库发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使用单片机引脚。

网友(2009-06-04):
新的库发布没有?

网友:
【2楼】 jhpj
发布了1.1

网友:
我指的是可以自由配置IO口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