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从机可以发送数据吗

楼主(2009-03-16):
MSP和DSP通过SPI进行数据传输,MSP定时的把采集到的六个数据发送到DSP,DSP接收到6个数据后,
进行运算,运算后得到4个结果,再把这4个结果发送到MSP。问题是:DSP是从机,怎么把数据发送
给MSP呢?

网友(2009-06-22):
我用AVR做,请问怎么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

网友:
SPI从机只有在主机查询的时候才能应答,不能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

网友:
程序都是自己写的,能与不能 怎么能  都是自己说的算

网友(2012-03-01):
当然可以好好看下,pdf吧

网友(2012-03-31):
从机准备好数据后,发个中断给主机,主机来送时钟,带后去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好时序,让MSP固定时间去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认真阅读一下SPI通讯协议再说吧。

网友:
既然有SOMI这根线,肯定是可以了,我觉得用主机向从机发查询指令比较简单,其他的方法就没接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