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mag16 PA口一部分作AD用一部分作普通IO口用可以吗?

楼主(2009-03-16):
如题,应该怎么实现?是在程序里作AD用时使能AD做普通IO口用禁止AD功能吗?还是每个引脚可以单独配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
每个引脚单独配置,通过ADMUX寄存器选择哪个IO口作为AD输入,没选中AD口的就是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