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只1.5V电池组成的电源加负载后电压降到2点几V

楼主(2009-03-16):
4只1.5V电池组成的电源加负载后电压降到2点几V,电源是给一个6V直流电机供电,当负载再加大电机将停了 ,电路中只有开关并没有加电子元器件,请做过这类项目的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带上电机后,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
电池多大?几号电池?如果是钮扣电池,那.....
电机多大?几A电流? 如果是模型飞机电机,那。。。。

你要把实际情况说清楚啊,
重压的是电池的实际输出特性要能足够支持你的电机工作,事先必做的功课。

网友:
。。。 看不懂什么意思。

乍一看不就是电池没电了么。

楼主:
我说的4只1.5V电池是5号普通电池,电机如下图:

现在的问题是4只1.5V电池串联电压有6v左右,有什么样的稳压电路来保证输出5v稳压,电流不小于300ma ;

网友:
电池不行,输出功率不够,啥电路也稳不住,换Ni-MH充电电池。

网友:
如果5楼的图片是实际图片的话,肯定不是电池带不动的原因。这种电机一节电池就可以带动。
很可能存在是虚焊或者接触不良。(比如电池于电池座之间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没电/负载重了

网友:
想要有5V稳定输出,必须有5节电池串连,这个问题可以看看早期的磁带录音机稳速电路的电压设定。

1节电池的中止电压一般取1V。你这个取5节还算小的,实际可能要6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再换个电机参数看看

网友:
chen1986sl 说得对。

直流电机负载重了之后,电流将变得非常巨大。
如果一味的减小电池内阻,提高电池输出。将会导致电机烧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1是换电机 2是加入减速机构

网友:
电机启动不了,也许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或者上电以后,用手转一下,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