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DELPHI开发的并口操作DLL文件,附DELPHI开发例子.如果觉得对上位机开发有帮助就

楼主(2009-03-16):
DELPHI开发并口的一个说明文件
并口操作DLL的DELPHI操作接口文件todayinfolpt.pas

unit todayinfolpt;
{ Interface routine for todayinfolpt.DLL }
//2008.11.5 todayinfo 完成
interface

function GetLptData(): integer;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GetLptStastus(): integer;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GiveLptControl(data:integer): Boolean;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GiveLptData(data:integer): Boolean;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InitLpt(): Boolean;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SetHighPin(data:integer): Boolean;stdcall; StdCall;
function SetLowPin(data:integer): Boolean;stdcall; StdCall;

implementation

//并口初始化,针对LPT1
Function InitLpt;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InitLpt';
//获得LPT1数据口数据
Function GetLptData;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GetLptData';

//获得LPT1状态口数据,注意仅S3、S4、S5、S6、S7有效
Function GetLptStastus;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GetLptStastus';

//批量设置LPT1控制口数据,注意仅C0、C1、C2、C3有效
Function GiveLptControl;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GiveLptControl';

//批量设置LPT1数据口数据
Function GiveLptData;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GiveLptData';

//单独设置LPT1具有输出特性的管脚为高电平,含数据口和控制口可用管脚
Function SetHighPin;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SetHighPin';

//单独设置LPT1具有输出特性的管脚为低电平,含数据口和控制口可用管脚
Function SetLowPin; external 'todayinfolpt.DLL' name 'SetLowPin';
end.

DELPHI调用的例子:
unit Unit1;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ExtCtrls, StdCtrls,todayinfolpt;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Button1: TButton;
    Label1: TLabel;
    Button2: TButton;
    Timer1: TTimer;
    procedure 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var
I:integer;

procedure TForm1.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begin
if i>15 then i:=0;
label1.Caption:=inttostr(i);
case i of
0:givelptdata(63);
1:givelptdata(6);
2:givelptdata(91);
3:givelptdata(79);
4:givelptdata(102);
5:givelptdata(109);
6:givelptdata(125);
7:givelptdata(7);
8:givelptdata(127);
9:givelptdata(111);
10:givelptdata(119);
11:givelptdata(124);
12:givelptdata(57);
13:givelptdata(94);
14:givelptdata(121);
15:givelptdata(113);
end;
i:=i+1;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i:=0;
InitLpt;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timer1.Enabled:=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timer1.Enabled:=false;
end;

end.

楼主:
补充一下,在所以目前主流操作系统下不需重启,直接操作。

网友:
与WINIO调用的速度一样吗?(假设应用层程序相关代码一样)

楼主:
速度应该很快,欢迎大家实际测试。

楼主:
补充一下,说句不谦虚的话,这种方法可能比现有的方法使用上都要方便快捷。

网友:
没看,能直接向37CH地址出或入32位(四字节数据)吗?EPP模式就这样的,WINIO可以

楼主:
new007,当然是直接硬件操作,兼容EPP模式,各位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条件下在硬件上测试一下,情况就清楚了。有问题我会及时处理。欢迎拍砖!如果没问题,就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免费的并口开发手段。

网友:
哈哈,看源码了爽啊,,谢谢!谢谢!以前在win98下可以,后来全用2000,xp了,直到现在要用到并口了,老是搞不定,这下真的要谢谢 todayinfo

网友(2010-10-31):
记号,看看用得上波...

网友(2011-12-21):
最近正好在学习这个.用的着下载了学习了

网友(2018-04-15):
我来测试一下,顶楼主!

网友:
怎么用FT2232D虚拟一个并口出来啊?

网友(2019-03-03):
开始还能用,装上360杀毒后不能用了

网友A:
楼主可否移植到VB.NET或C#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移植到VB.NET或C#上面?

09年还在新开发并口软件???